cad修剪命令

楼主(2015-05-07):
请问cad中修剪命令的执行步骤和适用情况

网友:
修剪命令点击——鼠标右键——修剪对象点击

网友:
你懂我呢,楼主,不知道autocad有命令行窗口吗,那上面有楼主需要的全部步骤

网友:
楼上应该是掉了一部,右键(我习惯用空格)之前 现选择修剪边界

网友:
点击修剪命令(TR),敲两次空格,就可以任意删减线段了。

网友(2015-08-14):
每一步都有提示啊

网友(2016-06-15):
TR空格,选择界限,再空格,选择要修剪掉的部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