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虾”了解这个螺栓是怎么固定在薄板子上的?

楼主(2015-05-07):
小妹我最近看到这个东西,真心没弄懂这个螺栓是怎么固定在板子上的,板子两个厚左右,还望懂得大虾给我小妹我指点一二~~~

拜托了~

网友:
像是直接攻丝,然后拧上去的

网友A:
看不到背面

应该是攻丝,拧上,然后激光焊接

网友:
一般都是攻丝

网友(点评):
2mm厚的板,攻丝后有几牙?又咋止转?

网友:
压铆螺钉,还有一种是压铆螺母也是这种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背面

应该是攻丝,拧上,然后激光焊接

这个是背面,刚才不知道怎么的,没有传上去~

网友(点评):
压铆螺钉是正解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压铆的~

网友:
冲孔压铆

网友B:
压铆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铆上的

多谢,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背面

应该是攻丝,拧上,然后激光焊接

激光焊代价有点大~

压铆机应该是正解

网友C:
这是钣金加工很常见的一种压铆工艺,首先在钣金料上面冲出所要压铆螺丝的底孔(也和零件攻牙的所打的底孔是一回事),然后在铆钉设备上面把螺丝放到孔里面一起冷挤压,这样就把螺丝头和钣金就挤压到一起。像楼主图上看到的就是压铆螺钉,在螺钉头部分会有花边牙口,这样挤压到钣金材料里面就不会容易松动,(挤压力一般在5吨左右就足够了),然后在外表面喷上油漆盖住螺丝头。这样外观看起来非常美观,不过楼主图片上拍的照片喷漆工艺还不到位,那个螺丝头上的印子非常明显。

网友(点评):
这种漆面一般是粉体烤漆,喷漆的表面不是这样。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0NjMwMzgw.html?from=y1.2-1-102.3.9-1.1-1-1-8-0
这个是个半自动的压铆机工作视频,分享给大家~

网友(点评):
这台设备知道是那家公司的吗?

网友(点评):
不知道,难道是你们公司生产的?

网友(点评):
压铆机国内基本上是防造哈格的,单从外观上也比较难分辨是那家公司做的,但是可以肯定这台不是哈格的设备。

网友(点评):
多谢,我对这方面了解不是很多,跟着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钣金加工很常见的一种压铆工艺,首先在钣金料上面冲出所要压铆螺丝的底孔(也和零件攻牙的所打的底孔是 ...

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个~

多谢不吝赐教,你的帖子对我很有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焊代价有点大~

压铆机应该是正解

没看到背面

压铆的内盲孔见得多

这种螺栓见得少,没想起来,哈哈

网友:
是用螺柱焊焊上的。

网友(点评):
是压铆的哦~

网友:
用专门的碰焊机焊接上去的,如果批量大可做自动送料机构,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点评):
板子充好孔,完后压铆机压铆压铆螺栓~

网友(点评):
板子充好孔,完后压铆机压铆压铆螺栓~

网友:
应该是用螺柱焊接机焊上的,此种焊接件已经使用了有将近20年了,还是比较可靠的,价格也不太高,一般企业还是完全买得起的。现在生产这种设备的厂家较多,一定要买名牌,因为涉及安全的事,一定要把牢。

网友(点评):
看到又压铆机工作的,这样子应该更方便~焊接工艺是不是略微复杂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