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产品椭圆,求助

楼主(2015-05-07):
  如图;产品外径52公差0到-4丝   厚度5mm  车出来椭圆 。有的地方52 零位。有的地方就是负6丝。气动夹头。材料是A3钢

网友:
检查主轴跳动,径向与Z轴都要查。
再查X轴间隙,导轨加丝杆
最后查夹头,会不会有受力不均,或者是夹持力过大

网友:
应该不是机床的问题

这么薄的料,粗精车得控制,夹紧力也得控制,

不然就像你现在车的这个样子,变形成椭圆了

网友:
先车内孔及端面,再以内孔及端面定位,粗精车外圆。

网友:
主轴有间隙,把主轴螺母调紧点就好了,调紧后还有椭圆的话那就要换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