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垫片的加工方法?有没有大侠指点

楼主(2015-05-07):
        附件是一个薄形垫片的零件图,零件硬度58~64HRC,厚度0.5mm~1.2mm,厚度公差(+0.01/-0.01mm);平面度要求0.02mm;平行差0.01mm;
        请教大侠有没有好的加工方法可以保证该产品的质量要求。

网友A:
除了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只能磨了。端面磨。

网友B:
和我若干年前问的一个问题相近。
找个做压缩机阀片的厂,冲压,完美解决
磨,是无法达到这个要求的

网友(点评):
平磨,是可以达成楼主的要求,成本就是不容易低降。双面研磨机可以更轻松达成。

网友C:
买现成的薄板,切成稍微大点的方块,几十张层叠,压实后点焊四边四角,上线切割?

网友(点评):
就是材质很难找到符合的。

网友(点评):
这是我认识的一家父子加工店专门加工盘簧胚料采用的铁一般的工序。材料都是客户送来的。。。

网友:
看量了,量大的话用冲压方法哦。

楼主:
亲们是否考虑了原材料的精度和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磨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用什么样的磨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若干年前问的一个问题相近。
找个做压缩机阀片的厂,冲压,完美解决
磨,是无法达到这个要求的

材料硬度不太好冲压吧

网友D:
这个工件的难点在热处理。
请注意工件硬度要求为58-64HRC。
图纸上标注的材料是GCr15或17MnCr5,只是,这些材料有薄板供应吗?
没有薄板材料供应,如何用冲压?
在采用图纸要求材料,找不到薄板的情况下,除了用直径50的棒料车削,还能有什么办法?
车削当然不是问题,车削这种薄片,虽然容易变形,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
热处理变形呢?
单个这样的薄片,淬火没有不弯的。
那就必须把若干个工件用芯棒穿起,两面再用足够厚的压板压紧后一起淬火了。
直径46的GCr15,其淬透性可以这样做。
淬火之后就是磨削了。
淬火前应该先粗磨以保证平面度。
淬火后要先检查变形情况。有变形的工件不能直接放在电磁吸盘表面吸附磨削,磨第一面的时候,在工件与吸盘表面件要衬垫适当的东西。
砂轮必须锋利,冷却必须充足,进刀量和进给速度必须合适等等都一点马虎不得。
大致就是这样了。

网友(点评):
俺以前用65Mn,就是平磨,工装留一部分凹坑。基本还是可以磨的。就是还是有一小部分飞料。成本便宜,飞就飞呗,注意安全保护就将就做着了.效率不高,得反过来正过去磨几遍,否则平面度怎么都不好,而且磨削量不能大

网友:
这么硬,冲压很难,除非冲压完去淬火

网友:
这么硬的要求只能用棒料车,热处理后再用平面磨床了!!!

网友:
不知道量怎么样,我们经常有这样的零件,不过没这么薄,内外圆精度比这个高。先合体粗车内外圆拿去热处理,拿回来内外圆磨。线切割厚度在磨。一定要多翻面。磁盘不能吸满

网友:
这种工件 线割的话 是否要留余量来磨

网友:
我的意思是留多少磨,才合适,

网友:
冲压,热处理,双端面磨(多走几道,中间还翻身),貌似最合理的。
平面磨干这个会干死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现成的薄板,切成稍微大点的方块,几十张层叠,压实后点焊四边四角,上线切割?

这个硬度的估计不好买吧

网友(点评):
我那朋友的材料,也都是客户提供。有些特殊材料的,买不到薄板的,就用线切割从一坨疙瘩一片一片切下来后再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我若干年前问的一个问题相近。
找个做压缩机阀片的厂,冲压,完美解决
磨,是无法达到这个要求的

这个硬度冲压好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现成的薄板,切成稍微大点的方块,几十张层叠,压实后点焊四边四角,上线切割?

那也就是先半精加工,调质,淬火,线割再磨了。基本都是这路数。要买60度的板材,是没见过60度的。那么大块,淬火肯定行不通,变形都弄死人。

网友:
同意10楼,热处理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工件的难点在热处理。
请注意工件硬度要求为58-64HRC。
图纸上标注的材料是GCr15或17MnCr5,只是,这 ...

两种材料都有薄板供应的,也可以定制这种要求硬度的薄板材料

网友: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
建议方法:淬火回火--粗磨留余量---去应力回火----精磨

关键的地方在于:精磨时磨床机台不能开启磁力吸附功能,建议把零件用双面胶粘贴在磨台上,然后磨削,进给量一定要非常小,注意安全

当然,不适于大批量生产

网友:
这个加工难度有点大

网友:
过来见识下,有这么薄的板料供,硬度达到要求,很难找,订做成本就高了,量大还好,量小的话建议用棒料加工

网友:
我来说一下,设计此零件的人好象对工艺不了解,或是很特殊的需要。
1、上面有人说了,材料选择有问题,为什么不用渗碳淬火钢。
2、精度标注有问题,平面度公差与平行度公差的数值不合适,二者是矛盾的。

网友:
或者表面氮化处理,或氰化处理

网友:
在不考虑 量大情况下 你可以试试先找稍大的板加工好表面然后先切割或者激光切割~ 个人意见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这种产品应该是调整点片类的东西,不是设计不懂工艺,是产品要求确实高,作为工艺或加工人员,我们要做的是协助研设计发人员在质量成本效率上创造最优解,之于客户也是一样道理,不能直接就指责别人,对于没有办法从设计上降低要求的,咱们该攻关的还是要好好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