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型孔的问题

楼主(2015-05-07):
我想打个异型孔
用来装气管接头
用的是英制1/8的螺纹孔
是不是选Ansi Inch
还有下面大小应该选哪个

网友A:
??下面的孔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孔在哪呢?

直接上图吧
你好像没看懂我的意思

网友B:
标准应该选BSI吧,英制我也很少用到!BSI是英国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应该选BSI吧,英制我也很少用到!BSI是英国标准

那现在应该选哪个

网友B:
你是那个版本的,我是用2010的,英制的是55度,选直管螺纹

网友C:
你要确认是PT1/8,还是NPT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那个版本的,我是用2010的,英制的是55度,选直管螺纹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确认是PT1/8,还是NPT1/8。

好像是Rc1/8

网友(点评):
Rc就是PT,英制锥管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