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在ANSYS中如何分析薄壁圆筒的热变形与热应力

楼主(2015-05-07):
圆通的内径为1m,厚度为4mm,高度为2m。材料为钛合金。在做毕业设计,对ANSYS的具体操作不熟,希望有前辈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将模型简化,这样的算是薄壁结构
用壳单元,划分网格,材料特性需要输入
另外在ansys中是没有单位的,所以按照要你的尺寸,是米制,所以按照米制的设置

网友B:
既然对ansys不熟,倒不如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全中文界面,全中文帮助文件。不是在学校作毕业设计用的吗,只要说的清楚,没人计较结果精确度,毕竟老师们也没有参照可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模型简化,这样的算是薄壁结构
用壳单元,划分网格,材料特性需要输入
另外在ansys中是没有单位的, ...

非常感谢,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模型简化,这样的算是薄壁结构
用壳单元,划分网格,材料特性需要输入
另外在ansys中是没有单位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对ansys不熟,倒不如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全中文界面,全中文帮助文件。不是在学校作毕业设计用的 ...

谢谢,不过感觉ANSYS其实作业不复杂,只是我不太熟悉操作步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感觉ANSYS其实作业不复杂,只是我不太熟悉操作步骤。

现在做简单的分析, 一般3d软件就可以了
一些比较麻烦的结构,还是用ansys这样专业的好点,现在的workbenh的操作界面比较不错
也比较好学习。

网友C:
将steady-state thermal与static structual间接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steady-state thermal与static structual间接耦合

嗯,是的,我做出来了。蛮方便的,谢谢啊。

网友(2015-08-16):
那就好,其实WB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