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依茨发动机机油压力表的问题

楼主(2015-05-07):
装载机刚一通电,机油压力表的指针就摆到最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系统自检

网友:
曾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是表的量程采购人员买的不对。。。

楼主:
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因为三台发动机只有一台正常,把正常的那台车的机油压力表换在另外两台上还是不好使,三楼说的机油压力感应塞短路,结束搭铁估计比较靠谱,但我不明白具体是什么意思,望请解释的详细一点

网友(2015-07-22):
接错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