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紧力计算

楼主(2015-05-07):
如图,一个夹紧机构,夹紧力矩是380Nm,作用在两个作用点,要求这两个点的夹紧力,求教。
假设两点都夹紧。
望大家指点。

网友:
工程力学是不是都还给体育老师了

网友(点评):
帮忙算一下呗,另个力之间有啥关系么?

网友:
条件不充分,两个力大小相等还能做,不等的话,可以是很多种解答

网友:
不知道夹紧力吗?

网友(点评):
需要算的,请教

网友(点评):
我是说受扭矩的那个地方的受力情况

网友:
还要看你是怎么夹持的,被夹持件还受其它啥力,如果是运动中的,再折算惯性力,只要保证力系平衡就行

网友:
楼主最好把实际情况再详细说一下

网友:
求不出F1,F2的,一条2元一次方程怎么求2解?

网友:
加上材料力学中的变形协调条件就可以算出来了,F1:F2=146:270

网友:
这种结构实际操作时只能夹紧一个点,不能用来夹紧两个点。多点夹紧还是要使用正压力,不能用转矩

网友:
条件不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