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柜和抽屉柜的钣金组装件清单,哪位社友有

楼主(2015-05-07):
小弟刚入行,做电气柜钣金,正在实习期。看他们下单子都是一套设备,然后自己去做了,没有详细清单,不知道那套里面都有哪些东西,用多少件。请问谁有高低柜和抽屉柜的钣金组装件清单?比如一组抽屉柜需要几块门,几块侧板,几块底板,几个横梁,几个支架等的详细清单呢?如图

网友:
右侧不是有BOM表么?上面列出了数量

网友:
图是一台GGD柜,这个清单要根据项目来的,不是固定数量的,横梁支架类都是要根据电路图做出结构图然后来配的。

网友(2015-06-11):
右边的明细表就是详细的钣金组装清单,比如图中的配电柜,有2个后门板,1个后上门板,一个底板,一个上盖板,三个前面板,17根横梁,4根立梁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