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5-05-07):
如图,这是温水洗净坐便器(就是前一段很火的好多去日本买的那个)冲洗压力测试的JIS标准,原文如下

性能要求:
6.1.3 Rear washing force
The rear washing force shall be such that the total pressure receiving area by washing water is 0.06 N or over, and the washed area is 80 mm2 or over when tested in accordancewith 9.3.3.

测试方法
9.3.3 Rear washing power
The rear washing force measurement shall be as follows:
a) Set the washing water temperature and quantity control both to the maximum. Operate washing for 30 s. Measure the total receiving pressure of the washing water at the flood level toilet rim for any 2 s using equipment as shown in Figure 1, and then,
as shown in Figure 2, read the maximum value and the minimum value of the pressure load, The mean value of the two is read as the centre value. The pressure receiving board shall be circular and have sufficient area for receiving the whole washing water.

求助问题:测试中用到的压力测量传感器用哪种规格适合?

楼主:
图片怎么插不进来啊

楼主:
这是图片

楼主:
或者说就是有一股水流,大约每分钟200毫升流量,从喷头孔中射出,清洗面受力0.06N以上,清洗面积80平方毫米以上,需要一压力传感器,按照图示方法测量清洗面受力的准确数字,不知道这样描述条件是否清晰

网友A:
用膜盒式压力传感器,可以用不锈钢波纹管配合硅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膜盒式压力传感器,可以用不锈钢波纹管配合硅压力传感器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