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钻头钻不锈钢时候断?

楼主(2015-05-07):
材料为不锈钢,钻头为直径3.3的硬质合金钻头,钻深8mm,每钻为3mm。转速2500,进给150。加工时出现钻头从根部断的现象。求大神解决!

网友:
建议买含钴的麻花钻,加水溶性切削液喷。

网友A:
你这线速度别玩整硬的了,玩粉末冶金高速钢的钻头吧。才不到26m/min,建议翻倍。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硬质合金钻头?切削速度在50m/s?

网友(点评):
是啊。可能我玩的是比较高端的钻头,并且带内冷的缘故吧。嘿嘿。

网友:
进给太快了吧

网友:
转速也快了,每转进刀大于0.1mm,避开硬化层。

网友:
可以减小每次钻的深度,你的转数过大。

网友B:
转速过高,假如你的不锈钢是303,用高钴白钢钻头,一千转以下避免加工硬化,我猜测是M4的底孔,8个不算深,但不锈钢断屑困难,加入两次抬钻头排屑程序,硬质合金钻头虽好,但其宁折不弯的特性是很容易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线速度别玩整硬的了,玩粉末冶金高速钢的钻头吧。才不到26m/min,建议翻倍。

因为这钻头现在它的材料摸不清,保险起步没有给出那么高。但是为什么会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过高,假如你的不锈钢是303,用高钴白钢钻头,一千转以下避免加工硬化,我猜测是M4的底孔,8个不算深, ...

我觉得也是!是M4底孔!本来打算用高速刚!没有。只好用这个!但是又摸不清材质。保守给的!感觉是排削困难导致的!谢谢您的意见

网友(2015-08-01):
断的原因:直径比较小,又是硬质合金,脆而硬,工况不好会断;还有就是不断屑,铁屑排不出挤断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大,现场看下铁屑的情况;不锈钢也是一类相对难加工的材料,含碳量底,材料比较软,粘,不易断屑,易粘刀,产生积屑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