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梁这么设计合理吗

楼主(2015-05-07):
一开始是这样的,如图画圈的地方梁和连接器有干涉,所以想让梁避开连接器

就是下面这张图了

这样设计合理吗,大家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也可以说

网友:
电机装置气罐下面?哪个是排水阀?

网友:
电机还能否转90°?

网友:
多点介绍

网友:
上面的罐子多重?最下面那个T形结构去掉,左边立杆改成斜杆,中间横杆上移会不会好点

网友:
机架采用角钢吧

网友:
从前的技术员先要当工人。

网友:
用矩形管。

网友:
看着很单薄

网友:
大改。两面的红圈部分支梁,均改成拉筋。方面电机和其它部件的安装和调试,以及后期的维护。

网友:
矩形管,刚性好。要是担心强度不够,上个筋板

网友:
电机空间太小,有考虑电机折装方便不?还有电机上面有个阀,时间长了会有水气或漏水让电机进水,最好电机上加个防护盖。还有你那架子刚性好不好,要考虑机器振动刚性够不够!

网友A:
个人感觉:1.电磁阀装配在一个3T的板上,可以配合接线盒。
         2.支架要才用角钢(护罩或者面板比较好装配),你这样的设计,很少看过。
         3.电机这样放在,你是要让钳工使出很力气,为什么不在地板焊接一块板钻几个空固定电机。
         4.接线是小事情,最多打几个孔引出来、

网友:
楼主你用扁铁做架子,也真够有创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1.电磁阀装配在一个3T的板上,可以配合接线盒。
         2.支架要才用角钢(护罩或者面板比较好装 ...

想问下
1.这个3T板是大概什么样的啊,我不是很熟悉
2.角钢必须这几个梁都用上吗,可以一部分用角钢一部分用我这样的板吗,我担心空间放不下电机

网友:
机架的外面支撑柱,可以考虑制成螺钉连接的活的,安装和修理时可以拆下。

网友:
唉,看得心力交瘁……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
1.这个3T板是大概什么样的啊,我不是很熟悉
2.角钢必须这几个梁都用上吗,可以一部分用角钢一部 ...

建议你力学多去看看

网友:
上面也应该支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