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与圆度关系

楼主(2015-05-07):
一个轴承安装孔圆度设计确定为0.02,粗糙度设计确定为Ra2.5。假设我讲粗糙度加工到了6.3是否会对圆度值造成影响。

网友:
圆度:是指工件的横截面接近理论圆的程度。测量工具为圆度仪。
表面粗糙度,是指加工表面具有的较小间距和微小峰谷的不平度。其两波峰或两波谷之间的距离(波距)很小(在1mm以下),它属于微观几何形状误差。

网友:
粗糙度跟圆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没有,两个不是一个等量级别!

网友:
粗糙度会对园度造成影响,太粗糙肯定园度差

网友A:
说3点:1.粗糙度没有Ra2.5
           2.粗糙度的单位为μm,即Ra6.3为0.0063mm,作为孔可产生0.0126mm的影响,而0.02mm的圆度,在轴承安装过程中会被粗糙度放 大。
           3.2丝圆度的轴承孔,有对应的加工精度等级,而对应的加工精度等级有确定的粗糙度值相对应。

网友B:
Ra6.3对应单位是μ,是微观表面轮廓的峰谷的平均值,其对应Rz应该是6.3×4,就是25.2μ。

而这个25μ是否会不会影响到20μ的圆度呢?

几何精度决定了加工工艺,2丝的圆度虽然不高,但是我认为能够达到2丝的圆度了,粗糙度真心到不了那么糙。。。。

另外,粗糙度是有2.5的 ,不常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6.3对应单位是μ,是微观表面轮廓的峰谷的平均值,其对应Rz应该是6.3×4,就是25.2μ。

而这个25μ是否 ...

0.02mm圆度的孔采用精镗来保证,实测数据基本小于0.01。材质铸铁,这样加工的圆偶尔会有粗糙度超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0.02mm圆度的孔采用精镗来保证,实测数据基本小于0.01。材质铸铁,这样加工的圆偶尔会有粗糙度超差的。

那大侠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加工出来孔圆度合格了,粗糙度6.3了?图纸要求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大侠那边发生了什么情况?你加工出来孔圆度合格了,粗糙度6.3了?图纸要求2.5?

不知道车间怎么搞的,但是不多,粗糙度不合格面积也是一小块。老板非得要问问对圆度是否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3点:1.粗糙度没有Ra2.5
           2.粗糙度的单位为μm,即Ra6.3为0.0063mm,作为孔可产生0.0126mm的影响 ...

是这样的

网友:
粗糙度与圆度的关系?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是粗糙度与平面度的关系?

补充内容 (2015-5-9 01:32):
圆度0.02是指公差带以公差值0.02mm为半径差的两个同心圆之间的区域。圆度公差属于形状公差,圆度误差值不大于相应的公差值,则认为合格。

补充内容 (2015-5-10 06:14):
在楼主的这个案例中,0.0063mm,乃至 0.0126mm 的粗糙度,都应该不会影响到 0.02mm 的圆度吧?

网友:
粗糙度<形状<位置<尺寸。
表面粗糙度要只占形状公差的1/4,甚至更小。
尽管两者测量上完全不同,滤波后粗糙度也许是合格的,但几个峰值,也许就破坏的形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车间怎么搞的,但是不多,粗糙度不合格面积也是一小块。老板非得要问问对圆度是否有影响

我保留我的意见
我觉得6.3的粗糙度,你这孔上了三坐标(我们这边都上三坐标的),圆度0.02有非常大的几率不合格

如果只有一个地方粗糙度不合格,是否可以考虑铸件不良?

网友:
一个是形位公差,一个是表面光滑程度,其实是不相干的

网友:
摘自《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P160~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