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加工大量的钢管,请教

楼主(2015-05-07):
需要快速加工大量的钢管,两种型号:φ36×6和φ58×3,长度均为60±0.2,外倒角0.5×45°;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①用哪种方式能最快速度的生产(查询了网上资料,发现自动砂轮切割机能达到多根切削,但速度较慢,精度不高;改装车床式自动切割机快,但只能切削一根,并容易产生内圆的毛刺)

次要的问题是:
②如何两面倒角(钳工倒角吗)

请帮忙指教,谢谢!

网友:
切管机,加倒角

网友A:
这个想快的话应该是制作专用的夹具,并购买多头钻孔机和定制类似外把顶尖那种刀具,然后夹具配合金属带锯机下料,多头钻机倒角

网友:
我们单位给一汽做这样的配件。带状锯条下料,专用车台车倒角(内外)均倒

网友:
要多快?
带状锯条下料,专用车台车倒角(内外)均倒 我们就这么做
看量这东西想要没毛刺比较难!

网友:
用带锯下料,留三十丝余量,用仪表车定位两头平面加内外倒角,成本低,速度快,保证长度公差。料头还可用仪表车再次加工,以我十几年的加工经验来做是最经济最快速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快的话应该是制作专用的夹具,并购买多头钻孔机和定制类似外把顶尖那种刀具,然后夹具配合金属带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