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让一只空心球进行任意方向的滚动,用什么装置来实现?

楼主(2015-05-07):
想要让一只空心球进行任意方向的滚动,空心球里面需要用什么装置来实现?  跪求各位指教,谢谢大家…………

BB7290 -1 跪求,描述的这么不详细。

网友:
什么材质?你的具体一点。如果不是铁材质可以用磁铁

网友:
记得没有错的话,也可以做球面副

网友:
里边也装个球,这个球受控,想往东,内球就往东放,里边的一套就和人一样,玩个单轮杂耍,不能和轮子一起转,一直在里边立着。

你仔细看看履带机构,轮子在履带里边,但是除了履带其余的都在那立着。

网友A:
原文:   http://www.wzaobao.com/a/2528178.html

网友:
里面可以放置四个轮子,四个方向,驱动他们转动,球就可以沿着任何一个方向前进,轮子和球内壁的摩擦性能要好,类似于公园里玩的那种把人装在大皮球里,把皮球放水上的游戏,原理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文:   http://www.wzaobao.com/a/2528178.html

你也算是机械百科了,这里有个题目要不做做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3130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