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想做关于刀片考核的项目

楼主(2015-05-07):
目前公司想做关于刀片考核的项目,目标:

规定加工产品所使用数控刀片的金额和加工寿命,正、负激励个人考核指标;
初步打算按照产品的加工工艺进行分类,用切削速度和切削时间计算出产品的加工米数,根据数控刀片的正常切削米数来进行计算。

 问题:

1、数控刀片的加工寿命有按照加工米数计算的吗?

2、计算后的数据切槽和螺纹的米数计算方法不确定?

只是谈谈个人想法,望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零件相对固定的话,建议还是按照加工件数来考核比较合适。另外,一般孔加工刀具会使用米数,那个米数也就是孔的深度的折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