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铁圈怎么制作?

楼主(2015-05-07):
这个圆圈,怎么制作,有制作的厂家吗?或是用什么机器制作呢。求高手解答。

楼主:
圈外径150,线径4.

网友:
铸造的吧?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不是铸造的

楼主:
铸造外径上是不是有一道线。

网友:
先弯再焊最后打磨

网友:
哪吒的乾坤圈啊

网友:
整体的?表面要处理?

网友:
造型、焊接、打磨,三步最省事

网友:
造型,高频焊接

网友:
批量大是专用铸造,加工单件需用辅助胎具

网友:
、焊接、打磨

网友:
打圈焊接一体

网友:
卷圆机成型
高频焊接
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