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丝锥怎么办?攻丝的家伙不知深浅

楼主(2015-05-07):
一个机架平面长17000mm,宽200mm,厚20mm。现在在这个平面上钻四排4.2的孔,攻m5的牙。

因其中有一排孔的中心刚和平底部的方通边的焊缝对上了,所以那排孔都是钻到焊缝位置就不钻了的。

 现在的问题是,攻丝的家伙不知深浅的攻 ,把丝锥攻断了两根在里面。

 求各位大侠给点意见,怎样才能把断在里面的丝锥弄出来, 而平面又不用烧焊来补。

网友A:
便携式电火花

网友B:
1,电火花
2,线切割,需孔有缝过丝
3,铣槽镶块,焊接
4,取丝锥专用器械
前3种应考虑该件太大不方便上机床,第4种M5应考虑丝锥太小

网友(点评):
17米线切割,你真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便携式电火花

这个好,方便实用,价格也容易接受。这些小东西,对很多小老板很有价值。

网友:
用合金钻头钻烂丝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意见

网友:
在反面用打磨头,把断丝攻那点的焊缝打磨干净,用钻头至少扩4.0mm的孔。然后,找个长一点的4.0以下的销钉,使命往里敲吧。如果断在方管上面,当我没说过。

网友:
这年头都不会自制“三脚猫”了?

网友:
市面上有便携式电火花破碎机,专门对付钻头和丝锥断裂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1733&highlight=%B6%CF%CB%BF%D7%B6

网友:
引用 网友B:
1,电火花
2,线切割,需孔有缝过丝
3,铣槽镶块,焊接

我说的只是方法,最后不是说了部件太大。

网友:
加点油,夹住丝锥搞搞说不定就搞出来了,有点耐心

网友:
常德万群机电便携式电火花

网友:
现在不用攻丝了都!用压铆,把螺母、螺柱、螺母柱直接打进板材中!和攻丝的效果一样,还比攻丝节约时间!而且现在技术很稳定都!

网友:
电火花,貌似不伤工件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5-09-17):
请联系我的朋友,他们厂就是做这个的,便携式电火花机。9 f* {1 T2 @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