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的故障诊断案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07):
很头痛,轧机减速机一直断齿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148

最近在看论坛上的一个经典帖子,轧机齿轮箱断齿的故障诊断,总结了一下以备用参考,如图所示,这个属于一个典型故障的诊断,我认为大侠的思路就是根据经验找出可能发生故障的原因,逐个判定,最后找到真正的原因。

有以下的问题不是很明白,特来请教
@2266998
1. 关于第3条故障原因,轴向窜动,为何会导致轮齿折断?轴向窜动会导致偏载么?实际的窜动比设计的轴向窜动大出多少会导致偏载?
2.关于第四条,降低齿面硬度为什么会好一些,是寿命增加,会改善偏载么?

3,大侠所说的动态打表,在箱体四角磨出四个支撑点,打表 看对角线扭转, 打表应该打在齿轮箱高度的哪个位置?

4.帖子里有人问,如何判断过钢瞬间的扭转时刚性不足还是地脚螺栓松动所致,大侠回答同时看电流,,变形和震动波形,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比如说地脚螺栓松动时什么表征,刚性不足又是什么表征?

5,大侠说的箱子的刚度计算,大侠现在用有限元么?计算的时候载荷是怎么加的,是处理为轴承外圈的抛物线形载荷分布加到轴承孔么,地面连接刚度如何考虑?

6.轧制的扭振,不知大侠是怎么算的,邹家祥 老爷子那本书的方法够用么,

网友:
坐等998大侠开源,我们好听听课学习下。
最讨厌一搞齿轮箱故障诊断,就是什么小波啊的振动信号分析,往上套,净TM的马后炮,都搞不清楚振动的原因,诊断个屁啊。
就好像人去看病,查个血,说发炎了,为什么发炎?不知道

网友(点评):
确实,现在的故障诊断都搞得有些脱离实际了

网友:
第一点我来回答:那是斜齿轮,不是直齿。
第二点:是考虑硬度太高,脆
第三点:顶部,越高越明显
其他不懂。
提问前多考虑,想好再问,问得有值得探讨的意义,有水平,大侠们才有兴趣回复

网友(点评):
第一点大侠说的对,一下点醒了我 第二点和第三点大侠再好好想想,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网友:
踩个印,等8爷开讲。

网友A:
简单回答几句吧,

1,轴向窜动,实际是一种冲击,有些是有电机引起的,特别是大电机,电磁转矩有异常,周期性轴向窜动,这个对齿轮箱有影响,我处理过这个,对斜齿轮齿轮影响大,表现为撞击,对直齿表现为滑移磨损,比较厉害的时候,有沟道,可见,

2,对于有些齿轮,降低某一个齿轮,特别是大齿轮,有时有利于载荷均匀,这是实践数据,

3,打表,是一种检测方式,可以推算出轴间夹角,用这个数据,可以看齿轮到底偏载多少,是不是致命的,它这个,对齿轮箱的影响就是致命的,

4,地脚松动,表现为剧烈晃动,是可以明显看到的,它这个没有这个状况,轴的扭转刚性不足,不影响齿轮啮合,

看电流,就可以看到负荷,我看电流,就知道孔型问题,这是玩轧钢的经验了,这里说不清楚,不展开了,你看轧钢的书籍吧,

5,大型减速机,现在都是有限元计算,以前其实也是,你提到的邹爷,他家长子曾经与俺同事一年,那时他刚毕业,从西海岸过来的,经常在一起打篮球,哈哈,他就是在公司里专职玩这个的,我的箱体设计好了,由邹公子做有限元分析,国内玩这些的非常少,因为都没有基础知识,只能说是‘按钮人’,你可以学习一下,大概要3-5年吧,就可以计算了,

邹爷的书,是教育你学概念,而不是具体计算,比如‘三轴断一轴’的概念,这些要学,那是基本常识了,

玩减速机,我的体会,要彻底懂材料,热处理,懂设计,还有非常熟悉使用工况,这样才能逐步排除故障,一击中的,

哈哈,好好玩吧,

网友(点评):
金子埋在这里

网友:
以前分析过轴承断裂问题、齿轮运行噪音问题。像齿轮断裂倒是没有发生过,看了大侠的分析,真是收获学习了!

网友:
从链接的图片,发现2个问题,初步分析一下,没看见的暂不猜测:
1、齿面磨得一道一道的,而且在节线附近:属于早期磨损了!早期磨损的原因,不外乎硬度不够,大小齿轮硬度相差太大造成。
2、轮齿折断:看那断口一块一块的掉下来了,属于弯曲强度不够造成的,不是疲劳折断的。主要原因就是冲击过载!楼主看看是否是从进啮端断裂的?
    如果能确定啥原因的话,希望楼主上传齿轮参数和主要结构!

网友:
看了看那个报告。
45#、42CrMo属于调质、高频,不适合渗碳。
20CrMo正火渗碳淬火。
楼主看看工艺有没有不合适的。
渗碳(碳氮共渗)淬火是目前高强度齿轮最主要的热处理工艺。一般选材从低到高为,20CrMnTi,20CrMo,20CrNiMo,20CrMnMo,18CrNiMo6等等!
齿轮承受冲击载荷很大,应该进行螺旋线修形。否则啮入冲击会打齿。因此,着色试验时如果正好均匀的话,那就错了。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都是齿轮方面的,这个案例是因为箱体刚性不足,箱体发生扭转导致的

网友(点评):
这个案例已经很明了了,不过大侠说的这些还是值得学习

网友(点评):
齿轮有啥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回答几句吧,

1,轴向窜动,实际是一种冲击,有些是有电机引起的,特别是大电机,电磁转矩有异常, ...

感谢大侠的热心回复,每次都能长不少知识。

还是要学狠狠的学啊 ,学得越多,觉得自己越浅薄

网友(2015-06-15):
学海无涯,过来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