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吹气怎么装

楼主(2015-05-08):
想装一装自动吹气就是用个接近开关跟时间继电器还有个电磁阀,用途就是时间继电器设置几秒当靠近接近开关,就马上吹气,几秒后就断气!这样要用那种继电器?还有怎么接?

网友:
延时器。。。         接线法,在壳子上画着。。。

网友:
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
是啊 时间继电器上面有接线图的  这个有点电工基础都不是很难的

网友A:
接近开关一到作,信号给到时间继电器和吹气电磁阀,时间继电器动作并开始计时,时间到,停止吹气。延时断开时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一到作,信号给到时间继电器和吹气电磁阀,时间继电器动作并开始计时,时间到,停止吹气。延时断开 ...

这3种是不是电压要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一到作,信号给到时间继电器和吹气电磁阀,时间继电器动作并开始计时,时间到,停止吹气。延时断开 ...

还有这电磁阀我要买二位三通的还是二位五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3种是不是电压要一样的

最好一样,方便接电路,如果不一样需要加中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电磁阀我要买二位三通的还是二位五通的

为什么要用5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5通的呢??

那几通的,一进一出好像气压很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几通的,一进一出好像气压很小

气压和几通的阀没有关系,阀的作用只是开闭和换向,你选用两位两通DC24V的就可以了,一位通气一位截止。继电器,电磁阀都是用24伏电压,感应器控制时间继电器线圈的得失电,从而控制继电器触点的闭合,继电器触点的闭合控制电磁阀线圈的得失电,从而控制阀芯换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5通的呢??

我要用这个时间继电器来控制延迟断电,接近开关是二线常开的,电磁阀,时间继电器,接近开关的线要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和几通的阀没有关系,阀的作用只是开闭和换向,你选用两位两通DC24V的就可以了,一位通气一位截止。继 ...

这种时间继电器要怎么接在二线接近开关跟电磁阀上,都是交流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一样,方便接电路,如果不一样需要加中继

这时间继电器这样接对吗?电磁阀接2-7,电源接1-7,接近开关接4-2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时间继电器要怎么接在二线接近开关跟电磁阀上,都是交流220v的

接近开关和线圈27串起,41是常闭,43常开,电磁阀线圈和43串起,这样感应开关得到信号,27得电,43闭合,电磁阀接通换向。时间转动上面圆盖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和线圈27串起,41是常闭,43常开,电磁阀线圈和43串起,这样感应开关得到信号,27得电,43闭合, ...

那电源接哪?我那样接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电源接哪?我那样接不对吗?

你是完全不懂电啊,你那样接完全是乱接,电源肯定是由感应开关接入继电器线圈流出,从继电器触点流入,电磁阀线圈流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完全不懂电啊,你那样接完全是乱接,电源肯定是由感应开关接入继电器线圈流出,从继电器触点流入,电 ...

那应该怎么接

网友C:
把灯泡换成电磁阀 S 换成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灯泡换成电磁阀 S 换成接近开关

这样接是延时通电,不是延时断电

网友:
就是控制气阀

楼主:
这样接就能实现瞬时触延时断电

楼主:
这样接就能实现瞬时触延时断电!

网友(2015-08-14):
如你的电磁阀电压跟时间继电器相同,不用另加继电器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