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绞车排绳器的设计

楼主(2015-05-08):
最近要做几套液压绞车,需要带排绳器,因为之前都没接触过排绳器,查了很多资料,其他的部分我都完成设计了,但是感觉链轮速比以及螺杆设计计算还是无从下手,或者说是不自信,诸位能否帮忙参考一下?非常感谢。
钢丝绳直径14mm,卷筒底径240mm,挡板内宽600mm

网友:
哈哈,图中的那个不是螺杆,而是来回螺旋槽,套里面有个小挡片在槽里面走,带动套左右往复运动。
至于螺距就更简单了,绳子收卷一圈,排绳器应该移动一个绳宽,就按照这个计算就行。
实在不会就直接用T牙螺杆,原理一样,不过需要单独电机控制。
再或者,直接用光杆排线器,购买现成的

网友A:
手册上有计算,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就是把滚筒的槽底径算好了,配一下速比就是了,不牵扯什么技术层面的事情,找个算例看看,

实在不会,有卖这个排绳器的,把你详细的参数告诉人家,包括怎么安装画个图给人家,就给你做了,随便就能做,不是什么难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有计算,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就是把滚筒的槽底径算好了,配一下速比就是了,不牵扯什么技术层面的事情 ...

请问什么手册?

网友:
这玩意要想完好有难度。均匀度、张力
玩成均匀的一层层,不留空隙……不串层
随着直径的变大往返丝杆速度要相应改变

网友:
问句题外话,楼主年后待遇提高了嘛?

网友(点评):
哈,可以啊,是跳槽后还是原单位啊?

网友(点评):
哈,可以啊,是跳槽后还是原单位啊?

网友:
图中这种螺杆比较特殊,比普通的螺杆多了一条回转的轨迹,滑动套也与普通的滑动套不一样,可以说接触处是个点(球面),螺距的大小就是绳的直径,这样动力就只有一个,也可以独立出来,这个不建议

网友(点评):
船上都是用这样的

楼主:
我去买几根绞车排绳器往复丝杆算了,就算图纸做出来,加工费也不划算。

网友(点评):
相当于订做吧

网友(2017-09-11):
有厂家可以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