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系统惯量折算

楼主(2015-05-08):
系统惯量折算,有些资料要求按照动能守恒的原则计算折算到电机的惯量,有些资料介绍直接叠加求出负载惯量,再除以减速器的传动比的平方,最后折算成为电机惯量,请教各位大侠,那种是正确的

网友:
一样,高中知识,能量守恒,动量守恒,力平衡,全能推导出来

网友A:
兄弟,角速度的比值,就是传动比

两个公式本质是一回事

你算这个东西时别忘了联轴器或者皮带轮,还有传动效率

惯量折算后,联轴器和皮带轮是个很大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角速度的比值,就是传动比

两个公式本质是一回事

是不是考虑联轴器和皮带轮的因素,需要在折算惯量的基础上再乘以一个系数?那这个系数应该怎么确定?或者在折算惯量的基础上再加上联轴器和皮带轮的惯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角速度的比值,就是传动比

两个公式本质是一回事

嗯,两个公式的本质基本一样,我想请教的是,如何确定负载惯量Jb。是各负载惯量(例如变速箱两级传动的三根轴)相加,还是用动能定理来求?所求出的负载惯量结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两个公式的本质基本一样,我想请教的是,如何确定负载惯量Jb。是各负载惯量(例如变速箱两级传动的三 ...

各级负载惯量等效到电机轴上,无论用什么动能定理,什么能量守恒定律,折算到最后都是一个样子,经典力学里,动和静都是牛顿定律说了算!

大侠还是别看这些简化的公式了,自己推导一次,全都出来了

网友(2015-06-24):
我一般是用动能定理,算出总动能能后核算,不过楼主需要注意计算螺杆时候需要考虑螺纹升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