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扭矩,请教

楼主(2015-05-08):
最近做个项目,要用电机带动滑台上下竖直运动,(伺服电机加丝杆),已经电机的扭矩是2.39NM  滑台的总重量是100kg,行程80mm,不知道电机的扭矩够不够?还请大侠指教一下,怎么计算?

网友:
根据负载和运动曲线来选电机吧。找本上银或PMI的资料看看,上面有详细介绍。ORIENTAL电机选择(精华)这本书也可以在网上下载到。

网友(点评):
前辈重复得都累了,有心了。

网友(点评):
最近很少来逛了。看也只是快速地扫一下,很少回复了。

网友:
还得加平衡块

网友:
电极是驱动丝杆的,丝杆的导程与电机扭矩有直接关系。

网友:
如果速度要求不高,保险做法是加个减速机,放大电机输出扭矩。。。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电机扭矩是根据最大推力和丝杆导程还有机械效率等来确定的啊大概是F*N/(2000*3.14*0.9)差不多是这样

网友:
@WUHANLIST  刚好有你说的样本,希望对楼主有用。

3.78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562.15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748.01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556.33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999.98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2.63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410.38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654.59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10 点

网友(点评):
我现在不习惯上传文件了。因为本论坛有大把的资料,网上也有大把的。现在网络这么方便,自己找,更方便。记得上大学里,老师讲的一句话:在大学里想多到很多东西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学会怎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