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齿轮根切的问题

楼主(2015-05-08):
齿数较少的渐开线齿轮根切现象出现在范成法加工的齿轮中。

如果用线切割的方式加工这种可能产生根切的齿轮,并且切割外形去掉根切部分,那么这样做出来的齿轮啮合是不是就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想法有点像掩耳盗铃,线切割加工可以不干涉,但是齿轮工作时是成对使用的,它会同相啮合的齿轮干涉,导致无法传动。

网友:
最近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还在解决中。
做了两个改进:1.把标准滚刀加工成的齿根,改变成圆弧齿根。就是滚刀刀具齿顶做成圆弧的。
                     2.把全齿高缩短。

网友:
一般是没问题的。但要验证对面齿的齿顶是否和齿根过渡曲线干涉。因为对面的齿顶要在齿根的空间里面转动的。一般范成根切掉的那一段,在齿轮啮合时,是为对面的齿顶让路的!仔细验证,齿根过渡曲线很复杂。但是范成出来的,啮合不会干涉的!
如果根切不影响起始圆,不影响有效起始圆,稍有根切是无害的!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

看了各位的回答我大概清楚了。

实际范成法就是两个齿轮啮合切割成型,只不过其中一个齿轮起刀具的作用。如果线切割避开根切的部位,那就不能完成啮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

看了各位的回答我大概清楚了。

跟切太多时,请注意齿轮强度

网友(2015-06-26):
这种想法太有创造性,但根切已经发生,就像零件表面打了一个孔,怎么能线切割掉呢?还不如用胶粘回去实际

网友(2015-08-16):
如果根切不影响起始圆,不影响有效起始圆,是可以的,最好作图校验。

网友:
齿根强度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