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在线,急等!!

楼主(2015-05-08):
各位大侠图片中的剖视图部分R0.4,是否和2矛盾。如果不矛盾怎么加工?谢谢?

网友A:
间距2毫米  内外R0.4  不冲突  楼主这么想  如果顶部是尖的是不是很好加工? 在尖的顶部倒个0.4的圆角是不是没问题?

网友:
数控车最省事了

网友B:
圆弧之间有一段直线过渡,被你忽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距2毫米  内外R0.4  不冲突  楼主这么想  如果顶部是尖的是不是很好加工? 在尖的顶部倒个0.4的圆角是不是 ...

我怎么觉得那个2的尺寸应该是1.6啊?
0.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弧之间有一段直线过渡,被你忽视了

直线段是否应该有尺寸?

网友:
一个角度72度的特殊内螺纹,可以用55度或者60度的R0.4中置内孔车刀用宏程序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线段是否应该有尺寸?

直线段不需要尺寸

这个就当做螺纹看就可以了,螺距2,角度是72°

尖角处R0.4(R0.3  0.2  0.1都可以的)

尺寸是不缺的

网友:
数控车,磨成型刀

网友:
楼主,没有cad?把图画出来,自己就全明白了

网友C:
加了圆角的螺纹,没什么不对劲的啊

网友:
这不是螺纹,是连续的几个顶和底都是圆弧的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圆角的螺纹,没什么不对劲的啊

这个不是螺纹,只是个环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螺纹,只是个环槽

那就更没问题了啊,人家要求的是环槽的间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