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力该怎么计算,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5-05-08):
1号零件是M6螺杆,拧紧时拉动2号零件楔块(现在的位置是最大伸出长度),3、4号零件伸出;2号两个面夹角是30度。请问用1N·m的力旋转1号螺杆,3、4号零件的顶出力是多少?

补充内容 (2015-5-8 16:55):
M6是标准的1mm的螺距,前面忘记交待了,还有救是不考虑摩擦损耗!

楼主:
忘了上图了补上~

网友A:
约1500牛

不知道什么材料,没有计算摩擦力

1.螺丝预紧力   f=1N*M/(0.006*0.2)≈833N
2.顶出力   F=0.5*833/TAN15°≈1554N

网友:
5.44N

网友(点评):
忽略摩擦

网友B:
我是这样算的:
受限计算M6螺杆产生的拉力:
根据虚功原理,转动一圈做的功为:Tω=FS  即 1NM * 2π=F*1mm(螺距为1mm)这样算应该对吧
得拉力F=6.28N
推力=6.28*tan15°=1.68N
不知道算的对不?没有自信

网友(点评):
这个值不对,不会这么小的

网友(点评):
确实算错了,第一,NM和mm的换算没有考虑单位。第二受力分析中角度的关系没弄清楚。应为6.28KN/tan15°=23KN,相当于顶起大约2.3T的力。不考虑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1500牛

不知道什么材料,没有计算摩擦力

顶出力的0.5是什么意思啊?求解答!

网友(点评):
一半的意思吧

楼主:
@水水5  斜楔部分的计算我用的这个公式套的,和你的推力有区别。不知道你是怎么推导的?

网友:
是螺距为1的螺杆?
如果不考虑传动效率的话,那么顶出力是1865.67N

网友:
我是这么算的,螺杆用1NM, 转一圈,做功1NM。转一圈的时候,螺杆提升1mm,用几何关系可以知道两边顶出0.268mm,因此顶出力就是1000/(2*0.268),但是我觉得传递效率最多就70%,因此实际的顶出力可能为1300N

网友(点评):
大侠,您高估了螺杆传动的效率了……

网友(点评):
大侠,你的思路应该有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你的思路应该有问题

网友(点评):
挨个零件受力分析是必要的,扭矩转推力—螺纹传递力—楔块传递力,力的分解,用“效率”简而代之,就太草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算的:
受限计算M6螺杆产生的拉力:
根据虚功原理,转动一圈做的功为:Tω=FS  即 1NM * 2π=F*1 ...

应该是6.28/tan15吧。
我很傻的这么觉得,能量守恒,我拧一圈做功6.28瓦,楔块移动tan15°,即移动0.26mm,那么力就应该是6.28焦耳÷0.26mm等于0.025牛左右

网友(点评):
单边是0.013牛

网友(点评):
:L千奇百怪的答案,;P 明显计算能力都不行啊! 一群人 太悲哀了!!!

网友(点评):
这思路其实是最简单的,不过考虑少了单位的换算。

网友:
算出来是131.8N

网友C:
摩擦力、传动效率都不考虑,这个力好像都有1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出力的0.5是什么意思啊?求解答!

一共两个斜面,单个斜面就要除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摩擦力、传动效率都不考虑,这个力好像都有1吨了

是的,螺栓主要的拧紧力矩都用到摩擦上了

他这个结构不算所有的摩擦,单边输出一吨多

哎……

网友:
      总得来说属于机构的力分析,由于是螺旋传动,速度较低惯性力忽略不计,只做静力分析。所有摩擦力不计。接触面之间只有压力。螺杆的传动通过旋转的力矩带动,1通过简化螺母与螺杆的受力分析图,得知旋转力矩施加的F扭=Ftana(a为螺纹中径生角)(F为让螺母下降的合力),2螺母的受力分析,只有两个支撑力与螺杆给螺母的反力,Fn=F/2sin30.3块的分析,F=cos30*Fn/2(F所求的水平力),综合,F=F扭/(2*tana*tan30).

网友D:
螺纹传动产生的向下力G=M/(d*tan(a+b)/2)    d近似取螺纹大径,a为螺纹升角约3.04°;对普通螺纹牙型角60°   b=arctan(f/sin30°),f=0.15。计算得G约为930N。忽略上面斜块摩擦力。推力F=0.5*930/TAN15°=1738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螺纹传动产生的向下力G=M/(d*tan(a+b)/2)    d近似取螺纹大径,a为螺纹升角约3.04°;对普通螺纹牙型角60° ...

好吧,看错了角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吧,看错了角度

是哈,应该是f/sin6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哈,应该是f/sin60°

个人觉得实际操作其实输入的应该是力偶矩,那么就不应除以2了。

网友F:
23917N  大概2吨4的力,不计算摩擦的话。根据力的平衡原理,M6螺杆施加1NM扭矩,螺纹半径3mm,那么螺纹边缘的力为1NM/0.003M约等于333.3N,螺距1mm,螺纹升角大概3度左右,3度斜面上水平分力333.3N,垂直分力333.3/tg15大概6420N,也就是螺杆向下拉楔块的力。再由楔块15度斜面计算顶出力为23917N。
我觉得这个问题从力与反作用力的极限的角度考虑,如果计算出的力是个比较小的数,都不太靠谱,抛去螺杆不看,忽略摩擦力,只看楔块与水平顶出的两件:
      假如楔块的角度为0度,也就是水平顶出的两件就与楔块在水平方向上并列放在一起,那么这时无论你用多大力去顶水平方向的两个件,楔块在垂直方向上受力为零,也就是楔块垂直方向上施加0N的力,水平顶出力无穷大;
      假如楔块角度为90度,也就是这时楔块相当于压在两侧水平顶出件上,忽略摩擦力时,两侧顶出件可以自由水平运动,也就是楔块垂直施加力无穷大,但水平输出力为0;
也就是说,角度越小,顶出力越大,同理,螺纹升角才3度,螺纹斜面上微小的扭矩就可以在螺杆方向上产生很大的拉力,再通过15度斜面,二次放大,那么输出力是很可观的,所以计算出的数值比较小的力不太靠谱。
     上图的力表示水平方向输出的力

网友F:
就像机床设备调水平时的地脚螺栓,十几吨几十吨的设备,调水平的时候一把扳手就足够了,你用扳手一扭,设备的一角就被你撬动了,那可是好几吨的力啊!有人会说扭扳手时也是很费力的!的确也很费力,但是你所用的力估计80----90%都被摩擦力消耗掉了,仅有一小部分力被用来调整几吨中的东西上升或下降,斜面虽然传动效率极低,但是对力的放大作用却是非常可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3917N  大概2吨4的力,不计算摩擦的话。根据力的平衡原理,M6螺杆施加1NM扭矩,螺纹半径3mm,那么螺纹边缘 ...

大侠思考问题的深入令人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侠思考问题的深入令人欣赏

不敢,只是平时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计算,深奥的高数都还给老师了,所以能把问题简单化就尽量简化,这种计算也只能是给个大概,如果需要比较精确的数学模型,我就无可奈何了。进被窝啃高数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水5  斜楔部分的计算我用的这个公式套的,和你的推力有区别。不知道你是怎么推导的?

在F和P构成的三角形中,F是sita角的对边,p是sita的临边啊。所以F等于P*tan sita。
我也有点糊涂了

网友:
如果考虑摩擦力呢?会减小多少呢?
尽力一试,请各位点评。(发现自己还得多学习啊~)

网友(点评):
我这个第一步θ角取值不对,角的临边应该是螺杆截面的周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像机床设备调水平时的地脚螺栓,十几吨几十吨的设备,调水平的时候一把扳手就足够了,你用扳手一扭,设备 ...

谢谢大侠的计算、推倒的讲解,我使用这个结构就是参考机床调水平的斜铁。我计算的结果和你的也是最接近的。但是我看不出其他人的错在哪里,在办公室也这样和同时理论着........

网友B:
关于这个螺杆的机械效率,推导了半天也没推导出来,只考虑摩擦,
搜到了两个:
到底哪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螺杆的机械效率,推导了半天也没推导出来,只考虑摩擦,
搜到了两个:
到底哪个对:

大侠辛苦了,周末还在帮我验证这个问题。我用的是公式2。

网友(点评):
我觉得对于螺杆应该用第一个,对于楔块,应该用第二个。不知道第一个是怎样推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螺杆的机械效率,推导了半天也没推导出来,只考虑摩擦,
搜到了两个:
到底哪个对:

不对。

网友D:
我坚持我的算法。计入螺纹摩擦,单边2726N。来辩

补充内容 (2015-5-10 17:26):
手册第五版4-168

网友(点评):
大侠,计入摩擦,你没有计算过程啊,请上计算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坚持我的算法。计入螺纹摩擦,单边2726N。来辩

上面的楼,写了一下,螺纹牙角取错了,修正了下。要计算螺纹的当量摩擦角。斜块的模型不适合螺纹,应该用V型槽式的算法。见<机械设计手册成大先第五版>第一册4-168。我这传不上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螺杆的机械效率,推导了半天也没推导出来,只考虑摩擦,
搜到了两个:
到底哪个对:

手册第五版4-168,我这网络太差了,看我上面楼的,改一下螺纹牙半角

网友G:
之前的回帖,我把传动效率算错了,并且扭矩做功忘记乘2Pi了。
重新来计算,拧一圈,扭矩做功 6.28J,这个没人有意见的
传动效率,按照1-u*tg(a)/[1+u*ctg(a)],u按照0.15取,a按照arctg(P/Pi*ds)=3.4,传动效率算出来为28%
因此,6.28J×28%=1.76 J即为两个滑块做的功。
两个滑块在拧一圈的时候,螺距为1,则分别左右移动0.268mm。
因此F×S(0.268)×2=1.76J,单边约为3280N。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之前的回帖,我把传动效率算错了,并且扭矩做功忘记乘2Pi了。
重新来计算,拧一圈,扭矩做功 6.28J,这个没 ...

谢谢大侠支持!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