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厚度0.3mm的公差是多少?

楼主(2015-05-08):
各位大侠,小弟愚昧,想请问下图中红色问题的解答,谢谢。

网友:
GB.T1804—2000一般公差末注尺寸公差的规定,0.5为最小值。
楼主的0.3不在国标范围内,属于非标,可以自定义公差。

网友A:
ISO 2768-MK的标准中按你的零件精度要求自己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O 2768-MK的标准中按你的零件精度要求自己选

标准最小是0.5开始,但图纸是0.3,所以。。。。。

网友(点评):
零件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就取中间值啊,高的话就取最小值喽!

网友:
学习了 以前没注意是从0.5开始的,

网友:
注意最下面一行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