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v是什么螺纹

楼主(2015-05-08):
unv是什么螺纹?有相关的标准,希望能够分享下,谢谢

网友:
不清楚,期待有大侠解答

网友A:
符号 螺纹种类 规范 牙型角
M 公制 粗牙 ISO 261 60°
S 细小螺丝 ISO R1501 60°
UNC 统一牙 粗牙 ISO 263 60°
UNF 统一牙 细牙 ISO 263 60°
UNEF 统一牙 特细牙 ISO 263 60°
UN 统一牙 固定牙 ISO 263 60°
UNS 统一牙 特殊牙 ----- 60°
NC 美制牙 粗牙 ANSI B1.1 60°
NF 美制牙 细牙 ANSI B1.1 60°
NEF 美制牙 特细牙 ANSI B1.1 60°
N 美制牙 固定牙 ANSI B1.1 60°
NS 美制牙 特殊牙 ANSI B1.1 60°
BSW 英制牙 粗牙 BS 84 55°
BSF 英制牙 细牙 BS 84 55°
BC 自行车牙 JIS B0225 60°
SM 针车用 JIS B0226 60°
CTV 自行行车用风嘴 JIS D9422 60°
TV 汽车用风嘴 JID D4207 60°
BSC 英制自行车 BS 811 60°
BA 英制小螺丝 BS 93 30°47°
Tr 公制 爱克母牙 ISO 2902 30°
TW 爱克姆牙 JIS B0222 29°
ACME 爱克姆牙 ANSI B1.5 29°
STUB-ACME 浅牙爱克姆 ANSI B1.8 29°
C 平行管用螺纹 ISO 228/1 55°
BSPF 英制平行管螺纹 BS 2779 55°
PF 英制平行管螺纹 IS B0202 55°
R 管用 推拔管用 ISO 7/1 55°1/16
Rc 管用 推拔内螺纹 ISO 7/1 55°1/16
Rp 管用 平行内螺纹 ISO 7/1 55°
PT 推拔 管用 JIS B0203 55°1/16
PS 平行内螺纹 JIS B0203 55°
BSP 英制管牙 BS 21.2779 55°
NPT 美制一般推拔管用 ANSI B2.1 60°1/16
NPTR 美制栏杆接头用 ANSI B2.1 60°1/16
NPS 美制一般平行管用 ANSI B2.1 60°
NPSM 美制平行管用 装配器用 ANSI B2.1 60°
NPSL 美制锁紧螺帽用 ANSI B2.1 60°
NPSH 美制水管用 ANSI B2.1 60°
NPSC 美制 管接头用 ANSI B2.1 60°
NH 美制消防水管用 ANSI B2.1 60°
NPSF 美制干封管用平行内螺纹 ANSI B2.1 60°
NPTI 美制干封管用平行 ANSI B2.1 60°
NPTF 美制干封管用推拔 ANSI B2.1 60°1/16
NGT 美制瓦斯用推拔 ANSI B57.1 60°1/16
NGS 美制瓦斯用平行 ANSI B57.1 60°
NGO 美制瓦斯用出口 ANSI B57.1 60°
SGT 美制瓦斯用特殊 ANSI B57.1 60°1/8
E 电灯泡用 JIS C7709 圆
V 瓦斯桶凡而用 JIS B8245/6 55°3/26
C 薄铜电线管用 JIS B0204 80°

常用规格 (公制)

M1.2*0.25 M2.5*0.45 M6*0.75 M10*0.75
M1.4*0.3 M2.6*0.45 M6*1 M10*1
M1.6*0.35 M3*0.5 M7*0.75 M10*1.25
M1.7*0.25 M3*0.6 M7*1 M10*1.5
M1.7*0.35 M3.5*0.6 M8*0.75 M11*1
M1.8*0.35 M4*0.5 M8*1 M11*1.5
M2*0.4 M4*0.7 M8*1.25 12*1
M2.2*0.45 M5*0.5 M9*1 M12*1.25
M2.3*0.45 M5*0.8 M9*1.25 M12*1.5

常用规格 (美制)
0-80UNF 5-40UNC 10-32UNF 5/16〃-32UNEF
1-64UNC 5-44UNV 12-24UNC 3/8〃-16UNC
1-72UNF 6-32UNC 12-28UNF 3/8〃-24UNF
2-56UNC 6-40UNF 12-32UNEF 3/8〃-32UNEF
2-64UNF 5/32〃-32UNC 1/4〃-20UNC 7/16〃-14UNC
3-48UNC 8-32UNC 1/4〃-28UNF 7/16〃-20UNF
3-56UNF 8-36UNF 1/4〃-32UNEF 7/16〃-28UNEF
4-40UNC 3/16〃-24UNC 5/16〃-18UNC 1/2〃-13UNC
4-48UNF 10-24UNC 5/16〃-24UNF 1/2〃-20UNF

常用规格 (英制)
1/8〃-40 1/2〃-12 1〃-8 2〃-4.5
5/32〃-32 9/16〃-12 1-1/8〃-7 2-1/8〃-4
3/16〃-24 5/8〃-11 1-1/4〃-7 2-1/4〃-4
7/32〃-24 11/16〃-11 1-3/8〃-6 2-1/2〃-4
1/4〃-20 3/4〃-16 1-1/2〃-6 2-3/4〃-4
5/16〃-18 13/16〃-10 1-5/8〃-5 3-1/4〃-4
3/8〃-16 7/8〃-9 1-1/4〃-5 3-1/2〃-4
7/16〃-14 15/16〃-9 1-7/8〃-4.5 3-3/4〃-4
4〃-4

你确定你说的型号没问题?

网友:
http://www.docin.com/p-498582749.html  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符号 螺纹种类 规范 牙型角
M 公制 粗牙 ISO 261 60°
S 细小螺丝 ISO R1501 60°

好齐全

网友:
真的好齐全

网友:
咱这坛里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