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氏自锁螺纹请教

楼主(2015-05-08):
   如题,唐氏自锁螺纹有大神了解么?请教唐氏自锁螺纹的使用和加工有什么要求么?譬如说:螺纹螺距有要求吗?或者其他的要求方面....

网友A:
我个人理解的唐氏螺纹就是相当于在本来右旋的螺栓上在车出左旋螺纹,使左右旋螺母都能拧上,这样左右旋螺母在松的过程互锁。而且这样以后螺纹强度就不够了,相应的预紧力要小于普通的螺栓,容易滑丝。同求大神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理解的唐氏螺纹就是相当于在本来右旋的螺栓上在车出左旋螺纹,使左右旋螺母都能拧上,这样左右旋螺母 ...

对于唐氏螺纹的理解,我和你的理解差不多的!我看过资料,不过资料上说基本上唐氏螺纹的螺纹比普通螺纹减小很少,不影响使用的!只是它具体使用的要求或者使用条件什么的不清楚~有没有对螺纹螺距有要求,对螺纹的公称尺寸大小范围是不是有要求.....诸如此类的资料上查不到的细节性问题,求大神指导!

网友B:
说简单点,化单端面紧固为双端面紧固。以此形成自锁。和双螺母防松其实是一个思路,只是把双螺母中可能松动的背母通过逆旋向的方式解决二次松动问题。

网友:
学习了 第一次听说 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简单点,化单端面紧固为双端面紧固。以此形成自锁。和双螺母防松其实是一个思路,只是把双螺母中可能松动 ...

看唐氏螺纹的螺纹,应该是在左旋/右旋的普通螺纹上,再加工一个与之通规格的右旋/左旋的螺纹,只是旋向相反!不知道我这么理解是否正确呢...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