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深度与底孔深度怎样计算?

楼主(2015-05-08):
螺纹深度与底孔深度怎样计算?
例如 M10*20
        M5*10

网友:
M10*20  M10的螺纹的有效长度是20   底孔没有具体要求  一般的计算方法是有效长度加钻头前面(钻头不同前面的锥度不同)的距离   M10的丝有效长度20   底孔在30左右就行

网友:
内螺纹深度一般不这样标吧?底孔深度没有严格要求,你看一下螺纹是怎么加工的就知道了

网友:
M10*20 和    M5*10  20和10代表 是扣深 M10扣深20 攻丝深度应为23 钻孔深度为30。M5*10 攻螺纹深度为12,钻孔深度为16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二册

网友:
在不影响机械强度和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底孔为工艺考虑,越深越好,最好是通孔.

网友:
螺纹底孔盲孔的深度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计算:
  孔的深度=所需螺纹的深度+0.7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