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导轨的角度?

楼主(2015-05-08):
   如题....我想麻烦哪位大神能告诉我 ,一般普通车床的托板上的燕尾

             无心磨床修刀器的燕尾导轨是多少度??? 谢谢!!

网友A:
标准的燕尾导轨的角度是55度,最好你用角度尺量一下靠谱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燕尾导轨的角度是55度,最好你用角度尺量一下靠谱些

谢谢了。

网友:
不是55度的也难找啊

楼主:
谢谢啊 ! 我记得  但不确定 在网上查 没找到  就看到有50度的铣燕尾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