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车加工问题

楼主(2015-05-08):
材料不锈钢304 外径28加工至21,长度25 之前用的WNMG080408 us735 刀片,一个刀尖能加工七八十个,现在一个刀尖只能加工十来个,刀尖就磨损了(实在不能再加工下去了)。开始以为是刀片问题,后来换了几种刀片都是一样。转速s1000 F200 切深1.5mm
) B; Q/ p: a+ p  C$ z求助时什么问题,加工这个材料怎么加工

网友:
既然不是刀片问题,那就一定是材料问题啦

网友:
转速600,走刀80-100

网友:
转速低了,切深大了

网友:
降低转速,加切削液润滑,切削液以煤油为优。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是材料本身的问题,市场上在售的很多的小厂出的不锈钢质量很差,有杂质,不均匀;建议用sus303的磨制料,

楼主:
现在改用手磨的刀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