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这样的电机吗?

楼主(2015-05-08):
要求转速在40~100r/min(因为之间可以使用齿轮或者同步齿形带传动,所以只要满足这个范围就可以) 功率已经计算出来在167w以上,电机要求正反转,是做水平运动的,因为使用电池,所以设想电压为24V,请问存在这样的电机吗?假设存在这样的电机那么该选什么型号?(新人求各位机械设计的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新人,如果触犯了发帖规范,请告知我,我将予以删除,谢谢。。。

网友:
查厂家样本,或直接咨询厂家

网友:
你的功率计算包含了功率效率了吗
既然是用电池,那就是直流电机了,从功率入手找直流电机样本

网友:
直流调速电机

网友A:
170W以上,电压24V,电流有点大吧?什么电池?容量多少?六七个安培的电流放电,能持续多长时间?

网友B:
直流电机,电机正反转可以通过更改正负极连接(小时候玩四驱车把电池掉个头就能反转),具体电气进行连接就行了,国内做的直流电机不咋的,如果频繁起停,然后频繁换向,建议用国外的。还有你说的这个转速,貌似一般都要配减速机。国外的有德恩科(供货周期好像在两周),质量不错,不过价格一般的老板不能接受,一个德恩科的能买国产的4、5个。看你们公司自己的定位吧!

网友:
直流伺服或直流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0W以上,电压24V,电流有点大吧?什么电池?容量多少?六七个安培的电流放电,能持续多长时间?

电池容量还没予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电机正反转可以通过更改正负极连接(小时候玩四驱车把电池掉个头就能反转),具体电气进行连接就 ...

用不着这么正式的,现在只是做预算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