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经常烧毁电子原件

楼主(2015-05-08):
各位大哥,我厂主要做生铁工件,灰尘太大,经常跳电,已经烧掉编码器,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防尘方法,请赐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5-5-9 11:48):
主要是灰尘造成的短路

网友:
电机再增加一个防护罩,我们在水雾油雾和水淋的工况下都可以用

网友A:
你的设备本身就有问题,电机防护等级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备本身就有问题,电机防护等级不够,

主要是电桂箱经常跳电,主要是灰尘造成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