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建模,如何只显示螺纹装饰线不显示尺寸呢

楼主(2015-05-09):
视图选项里面的  所有注解  勾上就都显示了  不勾就都不显示了

有没有只显示螺纹装饰线不显示尺寸的方法。。。。

网友:
主菜单-选项-出详图-选择显示螺纹装饰线

网友(点评):
这招只能跟显不显示螺紋有用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显示尺寸是个什么情况,你不勾选显示特征尺寸,就根本不会出现特征尺寸

网友:
视图/隐藏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