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物有一定曲线如何测绘

楼主(2015-05-09):
先上图
这个是风叶的骨架,用的是激光下料,压力机成形。备注:风叶要考虑到动平衡
图片是下料后的形状,由于以前的图纸已经丢失,目前需要测绘,由于本人经验不足,我给公司老工程师的答复是外面去做测绘,起码要把点数据给我,但是他的答复“是有点难度,你自己先想想办法,如果外发测绘,我就不找你了”
特开此贴,论坛里有没有高手指点下,怎么画!

网友:
激光切割机上有程序吧,那不就有尺寸了

网友A:
外形尺寸不是很重要,在纸上画出轮廓,扫描机扫描,再用cad光栅描绘出来

网友:
中心高点向下,四周高点向上。倒模,铸其外形。起出零件。从一个扇页侧开始削平面,自己顶间距。一点点削。削一点测一个截面,一直测到中心圆饼位置。如果整体是一个拱板,就一直削到圆心。这样削,可以测出三维的点坐标,应对空间模型零件。
都测完了,按截面建模,根据相应需求,由相关设计理论对曲线进行优化。

网友(点评):
自己不会测绘就花银子请人抄数便是。

网友(点评):
是CT机的做法吗?

网友(点评):
我一评分 你换头像。。。

网友:
三视图  你起码给个两视图。

网友(点评):
就一个钣金件,再补个厚度矩形视图能改善测绘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平面风叶?

网友(点评):
从物件的影子与表面痕迹来判断,照片的物件是平面的。

网友B:
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描轮廓,然后自己建立坐标,取多点,然后点数据输入CAD,,哈哈哈,搞死你

网友(点评):
步骤改改下,先买张大的方格纸,然后再纸上描轮廓,再接着还是走你的步子

网友:
就像我现在测绘这个凸轮一样,划分角度,量半径

网友(点评):
肯动手的人永远都会有对策。

网友(点评):
你这个角度好大啊,得取360个点吧

网友:
俺有时就对一些说机械简单的鸟人说,去测绘一下扇叶,让你知道机械到底是乍样的.

网友:
1、
放到打印机里扫描一下,导入CAD用曲线描出轮廓,
测量实物中间圆孔计算CAD描图的比例,OK了(注意,只需做一个页,另两个旋转复制)

2、使用三坐标测轮廓点,
目测是有多个圆弧相切组成的轮廓。

网友(点评):
这样的铁件也可以用打印机扫描吗?

网友(点评):
可以的啊,以前经常这么做的,比较土但很实用。 曾经给西门子公司作样件时,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点评):
这方法好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回答
总结一下:
1.外形尺寸还是比较重要的
理由:压力机成形是,下好料的钣金件是要放到下模,且没有限位。外形尺寸不准,大了放不进去,小了就晃荡,到了成品装配起来,运转起来,噪音会增加,整机会晃荡。
2,前面有师傅说提供3视图
理由:这个是钣金件哦,也要三视图吗??
3,在打印机里扫描轮廓
理由:1。打印机有点小,放不下
         2。精度有点低啊,一开始我也想过
         3。厂里一穷二白,三坐标木有。
4.参照凸轮的测绘方法
理由:多谢这个方法好,受教了
后面还有师傅能提提好的建议吗??
本帖继续更新。。。

补充内容 (2015-5-9 15:11):
已经完成了,共计花费1个小时,后续发图,先感谢下,再说思路,哈哈!
受了楼上扫描和凸轮那2位师傅的启发,想到了解决的对称,三克油!
第一步:拿实物去扫描出图片,只扫描其中一片叶子和作为中心圆

补充内容 (2015-5-9 15:13):
第二步:扫描出来是PDF或者是JPG等格式,用其他软件转为矢量图
第三部:导入CAD或者是UG  等软件建模吧
后续发图ING

补充内容 (2015-5-9 15:17):
怎么发图啊,还有附件,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最原始的方法就是描轮廓,然后自己建立坐标,取多点,然后点数据输入CAD,,哈哈哈,搞死你

可以补充,哈哈哈,同样是搞死你

网友(点评):
才这么点活是搞不死人的。

网友(点评):
很简单,用图板和三角尺,一个小时的活,累不死的。

网友C:
把原来激光下料的程序调出来,逆向画图

楼主:
感谢关注,当然这样建模精度不高,有好想法的大神,多多建议!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关注,当然这样建模精度不高,有好想法的大神,多多建议!

威望怎么改啊??

网友(点评):
去充值后请管理员帮你改 ^_^

网友(点评):
改威望? 潜规则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原来激光下料的程序调出来,逆向画图

激光下料程序没有了,这个是N年前做的,有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回答
总结一下:
1.外形尺寸还是比较重要的

风叶没有弧度吗?立体的扫描后不是平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叶没有弧度吗?立体的扫描后不是平面的吗?

还没成形呢,还是板状

网友:
我说小兄弟啊,这很简单的,不就是测绘么

我到深圳就没再继续干机械行业,都 13 年了,可是测绘这么个小叶片,小意思啊 ,

多花点时间量出来尺寸和位置就完事了,搞定它,小意思

只需要一个水平工作台,这是前提,再有就是卡尺和高度尺了,再 R规

可以了,有些尺寸没必要一模一样,你可以自己小改一下,比如 R 尺寸。但是厚度方向必须一致。大径和孔必须一致。

网友(点评):
呵呵,前辈,您太客气了,

网友(点评):
呵呵,前辈,您太客气了,

网友:
建议你,还可以去扫描点云,重新建模出图,与事物略有偏差。或者直接三大d打印

网友:
还是基本概念的问题。
建一个三维坐标系,用图板和三角尺就能够很方便地量出叶片边缘的三维坐标。下来就是简单作图了。

网友:
说的我 都笑了,既然原图纸没有了   但是你有钣金件的大小/叶数,风扇扇叶曲线是死的,只有到最理想的状态出风才能最大,在网上找数模,这又不是做发动机汽轮机泪的,没那么复杂。

网友:
这个是平板的,测量不怎么麻烦,用R规及投影仪很快就可以量出来,并且三叶只要量一个叶就行,其他两个叶画的时候阵列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E:
做的还行啊!我们以前做山寨别人手机的时候就是相机拍照,导入电脑。将定位尺寸(中心孔、安装孔的位置大小)先转化为3D模型,再将图导入软件,调整图的缩放比例,将对比的定位结构和图搞的一样大时,描点就OK了。这样就是精度不高,但是操作比较简单,适合非精度操作

网友:
1、把工件放在白纸上描下来
2、垂直纸面拍照,保存电脑
3、CAD、插入、光栅图像参照、选中照片,依照照片描出外轮廓、测出实物尺寸,比例缩放;
此法关键是照片不能失真

网友:
方法1:拍照(注意要与被拍平面垂直),用格式转换器将照片转换为可导入CAD的格式,导入CAD图就做成了。
方法2:把不规则件放到作图用的方格纸上,找节点的相对坐标,用积分法,将取得的数据输入CAD,图形就做出来了。

网友F:
上记方法对于不规则工件的制图通用。

网友:
平面的,采用拓的办法在纸上,扫描进电脑作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外形尺寸不是很重要,在纸上画出轮廓,扫描机扫描,再用cad光栅描绘出来

请问cad光栅是什么?是软件吗

网友:
有二次元吗?加工中心也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cad光栅是什么?是软件吗

看回复,你已经会了

网友:
9 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补充,哈哈哈,同样是搞死你

三角板是可以但是精度很低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还行啊!我们以前做山寨别人手机的时候就是相机拍照,导入电脑。将定位尺寸(中心孔、安装孔的位置大小 ...

赞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请问cad光栅是什么?是软件吗

就是在CAD里面插入 光栅图片(其实就是图片),然后通过图片的轮廓绘制曲线。是一种通过图片来造型的方法,proe和ug里面也有这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就是在CAD里面插入 光栅图片(其实就是图片),然后通过图片的轮廓绘制曲线。是一种通过图片来造型的方法 ...

其实简单说就是把图片导入3D或者2D软件,以某一个或几个参考特征尺寸作为定位基准将图片放大到实际尺寸,然后描点拓印。和你描字帖一个意思,就是需要把图片上尺寸放大到软件里的对应尺寸比较麻烦

网友:
弄清原理,自己设计曲线,不然扫描下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简单说就是把图片导入3D或者2D软件,以某一个或几个参考特征尺寸作为定位基准将图片放大到实际尺寸, ...

看起来是简单,那我请教下,你拍的图片如何保证视图是垂直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是简单,那我请教下,你拍的图片如何保证视图是垂直的

以前做手机,比较小,都是用投影测量仪配合治具取图的。像楼主这么大的则需要找个垂直的Z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手机,比较小,都是用投影测量仪配合治具取图的。像楼主这么大的则需要找个垂直的Z轴了

恩  受教了   但是比较可惜
前面我提到了  我们厂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受教了   但是比较可惜
前面我提到了  我们厂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哦

其实可以就地取材,找个有Z轴的床子,或者能保证Z轴垂直的架子,把手机贴上面,多拍几张也是可以的

网友:
很有难度啊

网友:
有那么精确吗?去多个点描光滑曲线不就可以了,

网友(2015-06-17):
有意思的解决方法

网友(2016-01-05):
引用 网友F:
上记方法对于不规则工件的制图通用。

请问你们如何保证拍照水平的啊

网友:
哈哈我想到咋么保证手机拍照和地面保持水平的方法了,只要下载一个横向竖向的水平仪

网友:
我常用的方法楼上也有提到过,就是垂直拍摄照片,放在CAD里。量取多个实际数值,将图片中的零件放到与实际大小相近,误差越小越好,然后开始描图。

网友:
这个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