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型密封圈的尺寸

楼主(2015-05-09):
GB3452里就只有这几种截面直径么?
下面的优先尺寸又是指的什么?

设计沟槽按照B=0.7D   C=1.6B计算不会有问题吧?

补充内容 (2015-5-27 17:04):
不好意思,是真空密封用O型圈

网友A:
国家标准只是一个标准,规范O型圈的规格,这样使产品具有通用性,简单说就是不管谁生产,只要按照标准来,那么做出来的O型圈都一样,方便互换,但每个厂家除了能生产符合标准的圈以外,还可以自行生产非标圈,理论上,任何规格的圈都可以制作,就看你的需要,如果你做的产品是大众化产品,O型圈又属于易损件,为了方便用户的维护,那么尽量选用标准圈,一旦圈坏了随时可以到任何地方购买更换。如果你的产品应用范围小,或者你的结构限制只能用非标圈,那么你尽量选大厂家样本内已经有的非标圈。如果你的产品特殊,或是为了垄断市场,产品坏了就报废,或者只能你们为客户维修,那么你甚至可以定做你所需要的规格的O型圈。
设计的时候要尽量符合标准,但不必拘泥于标准,O型圈选型时一般厂家的样本里已经规定了沟槽尺寸与公差,最好按照规定的沟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家标准只是一个标准,规范O型圈的规格,这样使产品具有通用性,简单说就是不管谁生产,只要按照标准来,那 ...

非常感谢

网友B:
设计手册里面有标准可查,尽量采用标准尺寸,实在需要特殊尺寸,完全可以按照你的设计尺寸找厂家制作,价格不是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手册里面有标准可查,尽量采用标准尺寸,实在需要特殊尺寸,完全可以按照你的设计尺寸找厂家制作,价格 ...

网友C:
查国标。O形环压缩量旋转的话为0.4~0.5;不过标准计算出来的压缩量都大,一般在0.7左右,车间师傅说太紧不好装,所以前面的0.4~0.5只是经验之谈。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国标。O形环压缩量旋转的话为0.4~0.5;不过标准计算出来的压缩量都大,一般在0.7左右,车间师傅说太紧不好 ...

现在是参考GB6070来设计的

密封沟槽宽度取的O圈直径

深度,O圈截面面积除以宽度,再减去0.1或者0.2根据截面直径大小来判断

这样可行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参考GB6070来设计的

密封沟槽宽度取的O圈直径

按照GB/T3452.3-2005,你在网上搜一下。里面有很详细的资料的。实在找不到我明天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GB/T3452.3-2005,你在网上搜一下。里面有很详细的资料的。实在找不到我明天上传。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这是真空密封用的,不是液压气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这是真空密封用的,不是液压气动

超出能力范围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出能力范围了,呵呵

殊途同归

网友:
市场上的O圈尺寸比手册的多,而且旧标准的更多,比如3.55的,旧标准是3.5!具体怎么用,还是看厂家样本比较实在

网友B:
真空密封用,可以查阅真空设计手册,如果你需要规格尺寸实在没有,可以定做,某单位的高真空设备密封部分大约有直径25米,采用的是真空密封橡胶条,根据要求粘接的。关键是粘接非常有技术含量,找生产厂家可以解决,使用时要清洗干净,涂真空密封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密封用,可以查阅真空设计手册,如果你需要规格尺寸实在没有,可以定做,某单位的高真空设备密封部分大 ...

6070上有,密封圈内径超过九百,厂家都没型号,需要单独设计密封了

我们用的聚四氟乙烯胶条,然后用聚四氟乙烯粘接的

网友B:
你查一下聚四氟乙烯的性能和使用是否可用于真空,或与厂家沟通一下问是否可用于真空密封?反正20年前都是使用丁晴橡胶。如果是低真空密封要求不高,高真空设备对密封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不但要密封还要保证密封材料的内部要质密,不能有气泡,以防高真空状态时,密封材料内部不断放气,影响真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查一下聚四氟乙烯的性能和使用是否可用于真空,或与厂家沟通一下问是否可用于真空密封?反正20年前都是使 ...

可以用作真空,我们公司有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