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箱设计问题

楼主(2015-05-09):
是这样,我这边输送线上用到齿轮箱,正交直齿锥齿轮传动
所有零件包括锥齿轮都是外协加工,但是装配出来,锥齿轮啮合背隙很大
因为箱体是封闭结构,我也不知道里边的啮合情况
有没有什么方法测量锥齿轮的安装距离
或者齿轮箱上是否要开窥视窗?
谢谢大家。

网友A:
都已能组装又焉何不能测量锥齿轮的安装距离?

再说还有很多辅助器材可以选用,咋就不能得知啮合情况?

网友:
安装时可以调整安装距及背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已能组装又焉何不能测量锥齿轮的安装距离?

再说还有很多辅助器材可以选用,咋就不能得知啮合情况?

我是按标准安装距设计的其他零件,但是装配好后,感觉锥齿轮啮合间隙比较大,感觉实际安装距与理论安装距有偏差。
你的意思是不是
我需要另外设计一个检测工装
把两个锥齿轮分别安装在跨在轴承座的正交轴上
然后就可以查看啮合情况,测量安装距,还有打表测跳动。
再次感谢

网友B:
锥齿轮的啮合间隙,主要是调整齿轮的轴向位移,进而调整间隙的吧。
调整轴向位移就是调整轴承端面的垫片。
背隙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齿轮的啮合间隙,主要是调整齿轮的轴向位移,进而调整间隙的吧。
调整轴向位移就是调整轴承端面的垫片。 ...

因为我们这个齿轮箱传动要求不是很高
举个例子,譬如我这正交锥齿轮理论安装距是35,因为精度要求不高,我就将两个锥齿轮的安装位置各向反方向移动了0.3毫米
这样理论上就会弥补齿轮的安装距误差和跳动误差,齿轮啮合就不会咬齿或转动卡滞,也就不用调整垫片
但是实际情况,我感觉这种 伪径向变位 有问题

背隙跟侧隙、间隙一个意思,啮合齿轮之间有间隙,这样按住从动齿轮,主动齿轮反方向还能空转一个角度

网友(2015-08-19):
轴承有问题

网友(2016-04-12):
我现在正在研究弧齿锥齿轮传动系统,我在研究整个齿轮箱体的装配公差问题,但是不知道我研究的传递路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