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升降用伺服电机功率的计算方法

楼主(2015-05-09):
各位师傅好,我最近正在做用伺服电机垂直升降的装置,用齿轮传动的, 相关的参数有:提升速度20m/min,齿轮齿条传动,齿轮分度圆50mm,提升质量400kg,减速机减速比是10,不知该选用多大功率的伺服电机,而且也找不到相关的技术资料,所以请各位师傅帮忙,看哪里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借鉴,谢谢了

网友:
有平衡块吗

网友A:
我算了下,伺服电机功率1.5KW
你没有给启动停止时间,还需要做匹配惯量
另外,伺服驱动的升降机构用齿轮齿条的我没见过,我感觉润滑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用齿轮齿条加直线导轨,这种结构也很常见。这样结构移动速度会快很多,因为用滚珠丝杆结构每转只能移动一个螺距,这种每转可以移动一个齿轮节圆的周长

网友B:
资料很容易找到才对。
楼上的计算跟我算的有出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资料很容易找到才对。
楼上的计算跟我算的有出入。

不好意思,我算错了
我再计算了下,伺服电机输出扭矩至少9.8NM
如果选低惯量的3000转/分电机,功率得3KW以上
如果选中高惯量的2000转/分电机,功率得2KW以上

楼主(2015-07-17):
一直忙别的任务,最近才回来做这个,谢谢各位的支持与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算了下,伺服电机功率1.5KW
你没有给启动停止时间,还需要做匹配惯量
另外,伺服驱动的升降机构用齿轮齿 ...

应该要3Kw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算错了
我再计算了下,伺服电机输出扭矩至少9.8NM
如果选低惯量的3000转/分电机,功率得3K ...

不知道你的9.8NM的扭矩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计算出来减速比10电机转速3000的话至少需要6.5KW的功率

网友:
P=FV   怎么还转速什么的  有那么麻烦吗

网友C:
首先不应该给出减速比,减速比是通过速度、传递的扭力、以及减速机额定扭力推算出来的。分度圆直径50 如选择中惯量的电机转速2000r/min 减速10 输出轴转速为200r/min 一分钟的位移量200*50*3.14/1000=15.7m/min(额定速度)
初步计算负载为4000N 齿轮半径为25mm T=F*R=4000*25=100NM  减速比10  所以电机轴输出扭力为10NM  T=9550*P/N P=10*2000/9550=2.09KW(以上计算只是初虑计算,没考虑安全系数,齿轮减速机惯量、加减速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不应该给出减速比,减速比是通过速度、传递的扭力、以及减速机额定扭力推算出来的。分度圆直径50 如选择 ...

你这速度算的 不太对吧,用计算器试试看呢

网友:
我算啦下  1400转的应该就能达到速度啦把   140*50*3.14/1000=22   然后扭矩400*10*0.025=100N*m    通过减速机输出的扭矩就是这么多,然后 P=100*140/9550=1.5KW   这没有算各种系数,算上系数*2.5(我自己估的),以上是普通电机算法,求指正

网友:
怎么不把 自己的计算过程贴出来呢   可以让更多人的学习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不应该给出减速比,减速比是通过速度、传递的扭力、以及减速机额定扭力推算出来的。分度圆直径50 如选择 ...

转了半天还是P=FV,你反过来调过去算的结果一样滴,上面速度算错了

网友(2019-08-21):
伺服电机计算不能是简单的FV吧,得考虑加速度引起的惯性力和伺服电机的惯量匹配吧

网友(2020-08-08):
找到了吗楼主

网友(2021-06-29):
难倒了不少人啊  一个人一个结果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