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做ansys静力载荷分析,施加力后出现了错误

楼主(2015-05-09):
底面固定,最上面的面板受压力,求解出现了如图情况,而且处理结果无法查看,问下到底是软件原因还是操作原因什么操作原因?

施加载荷后的情况

施加载荷后的情况

材料的各种属性,描述的木材是松木

材料的各种属性,描述的木材是松木

这是最初的命令界面

这是最初的命令界面

网友:
把报错信息发上来

网友:
从你的图片上看,你是开始在B5没有处理完
一般默认的材料是铁,其他的需要自己选择添加,不过看不清楚你加的是什么材料。
你得B6是由问题的,建议你只添加应力或者应变的一种结果查看,然后分析,看结果,如果正常了,再重复添加其他的
你可能添加的分析结果项是你现在看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