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问题:中间螺孔螺纹线怎么隐藏起来

楼主(2015-05-09):
如图剖视图中,中间螺孔螺纹线怎么隐藏起来,我右击隐藏左右两边的螺孔螺纹线也隐藏了。谢谢各位。

网友A:
右键单击,隐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单击,隐藏!

这样操作后左右两边的螺纹线也隐藏了

网友:
看下这个吧

网友:
点击视图,在属性“装饰螺旋线显示”中选择“高品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