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下面放一个和它直径一样大的平垫圈

楼主(2015-05-09):
在单位看到要在一个螺栓上紧固一个螺母,但是螺栓上还要加一个平垫圈,但是这个平垫圈比这个螺母的直径还要稍微小一点,我想问一下,这个平垫圈是做什么用处的,谢谢啦

网友A:
那个是弹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弹垫吧

不是啊

网友B:
这是因为要穿过的板太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啊

看图的话,感觉这个垫片应该是用来增加压螺丝紧面的吧,因为通孔太大,螺丝太小,板太薄,只能过渡一下

不过垫片外径比螺冒还小,这就无法解释了,可能会是非常奇葩的理由

网友C:
平垫  要么增加接触面,要么防止刮花 面漆  也许是像4楼说的  太薄,防止变形,能看出垫片 有个弧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要穿过的板太薄了

记得分析原因的话解释说是因为不加垫圈会造成异响,会不会就是因为钣金过薄而为了增加钣金的抗变形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垫  要么增加接触面,要么防止刮花 面漆  也许是像4楼说的  太薄,防止变形,能看出垫片 有个弧度的

听单位分析就是为了防止造成异响,不知道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的话,感觉这个垫片应该是用来增加压螺丝紧面的吧,因为通孔太大,螺丝太小,板太薄,只能过渡一下
 ...

对啊,垫圈直径比螺母小看不懂

网友:
可能是贯性思维吧,只知道这种安装要装垫片,而没有考虑装多大的.刚好你们公司又没有比螺母大的,就被装配工这么装了,他们装上后可不会去考虑为什么那么装,而被你看到了却在这里纠结.

网友:
如果底板上面的螺纹孔深度恰好差那么一点点,导致拧不紧,是不是这个原因的
或者,因为板子太薄,六角法兰面螺钉的螺纹根部应该没有全螺纹,还是拧不紧,所以加了个平垫

网友D(2015-07-27):
防止螺钉头旋转时刮花安装面的。我想应该算是正解了

网友(2015-09-18):
引用 网友D:
防止螺钉头旋转时刮花安装面的。我想应该算是正解了

同意此说法.

网友(2015-11-04):
我觉得更多的是为了减小被连接钣金件的变形,同时也可以防止装配时刮伤钣金件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