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搅拌器C型轴上的这个零件看不懂

楼主(2015-05-09):
求助:

               目前我这里在设计一台厂内自用的搅拌器,目前采用的形式是顶装悬臂搅拌轴,今天在看《搅拌传动装置——转动轴   HG/T 21568-95》的时候,看到C型搅拌传动轴的结构示意图,图中带小十字的这一部分,是卡到轴上的一个槽里面的,我猜是轴瓦或者是轴承,特意来求助各位,如果是轴承的话,这个怎么装?——————急,在线等

网友A:
轴承上面不是有一个卡簧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轴承上面不是有一个卡簧么

那是压盖。下边的会不会是哈夫环。

网友:
是不是夸张画法了,因为看样子是轴承啊,真的是中间小的话,真不知道怎么安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压盖。下边的会不会是哈夫环。

我想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情况,但这里应该是承重的位置,而且部分搅拌轴会有高速运转的可能,我这里的设计转速是200。因为是标准上面的图,所以才好奇

网友:
虽然是中间小
我觉得上面粗一点的应该是个套

网友:
半圆环键,定位用,+字表示,轴承应x字。

网友(2020-01-11):
这是维修时用的挂耳,十字表示这个是螺栓对抱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