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消声装置

楼主(2015-05-09):
设备为减低噪音,可将气体集中到一个位置消声;

我司制作了两款消声装置
1.亚克力拼接正方体消声;
2.冷扎板折弯正方体消声;

试验结果冷轧板比亚克力消声效果好,
问题点由于折弯工艺问题,折弯折得不好就影响消声,

请问有其他方式可以降低消声吗,折弯消声装置该怎么改进?

网友:
隔音材料

网友(点评):
通常的消音器都是依靠 消音棉,国产很多

网友:
楼主用的消声方式是“阻挡”,和一般用“耗能”的模式不同。

消声减噪的资料在网络里一搜就有一大把,自己去找找咯。

网友:
你要知道噪声的带宽和幅频特性曲线,才能确定用那种消声器。

网友:
把气管通道水里??

网友(点评):
哈哈有点逗了

网友(点评):
高手啊,啥声音都能消

网友:
发声装置是什么?空压机?

网友:
设计个消音器。如果是密闭空间的话 就用隔音毯

网友:
赚点积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