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和轴配合问题

楼主(2015-05-09):
请教大家:直径30的孔和轴过盈配合,过盈不大,但孔是打在叠合在一起的两层钢板上的,这样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
可以,不影响使用。

网友:
看你干嘛用了

网友:
实际工况如何啊!

网友:
光是连接 螺纹就好了 干嘛还要用过盈配合 拆卸又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