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V平台式喷绘机谁搞过?

楼主(2015-05-09):
UV平台式喷绘机谁设计过?请提供帮助!图纸、图片、视频都可以。谢谢!

网友:
视频直接在网上找

网友:
这个机械部分应该参考下成品机就能搞出来了吧?就是不知道控制系统的和喷头那些东西是哪家的,怎么装的,没接触过

网友:
怎么装的

网友:
楼主:

UV油墨和普通油墨的区别,应该知道的吧。
用这两种油墨,整个印刷过程中有什么区别,应该知道的吧。
用这两种油墨,对现场操作工身体健康的影响的区别,应该知道的吧。

知道上面三点,你就不用专门去找UV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