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轴承组合形式的回转顶尖耐用?

楼主(2015-05-09):
我是做机加工的,经常会用到回转顶尖,发现很多顶尖都不耐用,里面的轴承形式大都是深沟球轴承+推力轴承+深沟球轴承,我现在用的就是6204+推力轴承+6200,向大家请教下,哪种轴承组合形式的回转顶尖耐用?

谢谢。

网友A:
先说说平常你用顶尖时所施加的顶紧力有多大?不清楚时就做做实验去取得数据。

再查查轴承的受力数据再哪个范围,

最后还是回归到轴承的质量上。

网友(点评):
还有密封,看加工条件。

网友B:
现在是哪个轴承坏得多,是怎么样失效的

网友C:
2344**M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平常你用顶尖时所施加的顶紧力有多大?不清楚时就做做实验去取得数据。

再查查轴承的受力数据再哪 ...

嗯,用的轴承是国产人本轴承,密封的话只靠轴承的胶盖,没有另外的密封措施,使用当中经常有切削液洒在顶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哪个轴承坏得多,是怎么样失效的

最前端的6204轴承先坏,就是间隙大了。有径向跳动,10丝-20丝不等,手晃轴承能感觉出狂,

网友(点评):
那前端的轴承试下改成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和6204尺寸一样大的圆锥滚子轴承是什么型号?而且这个需要预压吗?怎么预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344**M双向推力角接触
看错型号了,
双向推力角接触球轴承234413M.SP要20元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用的轴承是国产人本轴承,密封的话只靠轴承的胶盖,没有另外的密封措施,使用当中经常有切削液洒在顶 ...

从你的回复中可以明确是轴承先润滑失效后再产生后续异常,再就是可能你加工时的切削量大,造成轴承不堪负荷而失效。

换个别厂的重负荷回转顶尖,选用密封圈+单列圆柱滚子轴承+推力轴承。
截屏图来自网络图片,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回复中可以明确是轴承先润滑失效后再产生后续异常,再就是可能你加工时的切削量大,造成轴承不堪负 ...

嗯,谢谢回复,我这边基本都是这种形式的顶尖,都没有带密封圈的,现在已经从网上买了SKF的轴承,我觉得应该会比国产的好用

网友(点评):
网上买了SKF的轴承,6204要花多少银子一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回复,我这边基本都是这种形式的顶尖,都没有带密封圈的,现在已经从网上买了SKF的轴承,我觉得应 ...

15元

网友D:
下次坏掉,用30204+推力+1200,日本名牌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坏掉,用30204+推力+1200,日本名牌的结构。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推力轴承有规格吗?另外想请教下,轴承的游隙应该如何选择。

补充内容 (2015-5-15 11:14):

1500转速,载荷中等,游隙该如何选择?这个有什么依据吗?请您指点下

网友(点评):
推力用原来的,1200普通的。30204安装时,大端面向推力轴承,外圈的压盖是调游隙的。 磨损了,压盖往里紧紧。开始取什么游隙,看你转速,载荷了。

网友E(2015-06-09):
选型不对,你要用7204AC

网友:
这么小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选型不对,你要用7204AC

该怎么用,只用一个7204AC吗?

网友(2015-07-21):
用72系列角接触配对轴承效果好点,成本高。
用四点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能说下具体的轴承型号吗?

网友(2017-03-23):
7014  DT 弹性预紧 前后各两个 老外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