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力学中的问题?有兴趣的朋友都来聊聊?

楼主(2015-05-09):
如图所示,简支梁的一端作用有一力偶,怎么求端截面A、B的转角?希望会的朋友写写过程!
不能照搬公式,在部分的书只写了公式没写公式的推导过程,我要的就是那个过程!
不为别的,只为(只木独秀难成林、千紫万红才是春) 我有查过2000到2015大部分的材料力学书,都没写这个题目中端面转角公式的推导过程! 希望会的大侠可以来写写!设EI为常数!

网友:
这个看起感觉好复杂

网友:
经典法 :反力 剪力 弯矩 积分
能量法:卡氏定理

网友:
先收起来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书中应该有的
经典法:EI*a(x)=-M(x)=-Mx/L   a(x)为扰度的二次导,取A为原点
两边积分:EI*b(x)=-Mx²/(2L)+p —— 1式   b(x)为扰度的一次导,也就是转角
l两边再积分EI*C(x)=-Mx³/(6L)+px+q p,q是待求系数
A,B两点的扰度为0,可得q=0,p=ML/6
将x=L,q=0,p=ML/6代入1式中就得到B点的转角了。
单位载荷法:假设B作用一个单位转矩,单位转矩与M沿杆相乘积分,熟练的话,马上可以心算出结果ML/3EI

网友(点评):
我的P求错了!边界条件用错了,用的L/2转角为0,求的P 其实L/2转角不为0。谢谢你的思路!

网友B:
什么位移微分方程,二次积分,神马的,最头疼了, ,贴几张图自己看吧,楼主加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位移微分方程,二次积分,神马的,最头疼了, ,贴几张图自己看吧,楼主加油啊~~

你这个更繁琐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位移微分方程,二次积分,神马的,最头疼了, ,贴几张图自己看吧,楼主加油啊~~

大师,这是哪本书上的呢?

网友(点评):
这边有两个题目你要不要来玩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4858&extra=page%3D1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4859

网友:
这些公式 都已经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书中应该有的
经典法:EI*a(x)=-M(x)=-Mx/L   a(x)为扰度的二次导,取A为原点
两边积分: ...

这边有两个题目你要不要来玩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4859

网友:
我只是应用级搬运工,哎,差距不是一般大啊,尤其觉得数学中的矩阵都是一黑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边有两个题目你要不要来玩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4858&extra=pag ...

大侠,看过你两个问题了,都是材料力学里的基础问题
找本厚点材料力学书,里面都讲得详细的,自己再琢磨下就通了。可以看看铁木辛柯的材料力学及其高等材料力学,或者刘鸿文的材料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