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YT54A,尺寸不准是怎么回事?请教

楼主(2015-05-09):
设置进15丝,实际进1毫米

网友:
0.15和1相差确实不小,看看是不是夹具动了

网友A:
机床用了多少时间,X轴还是Z轴。X轴的话有很多原因的,螺母磨损间隙过大,螺母固定螺丝松动至小拖板前后松动,轨道塞铁磨损间隙过大等都有可能产生这种情况的!

网友(点评):
没分析得对哦,螺母磨损间隙过大,进15丝,实际可能点都没进给哦。排除丝杆,轨道。

网友:
电子齿轮比设置正确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床用了多少时间,X轴还是Z轴。X轴的话有很多原因的,螺母磨损间隙过大,螺母固定螺丝松动至小拖板前后松动 ...

螺母磨损间隙过大?分析得不对。进15丝的话,照你说法,可能实际一点都没进给,排开丝杆间隙。

网友(点评):
本人的观点只是给楼主做个参考,对机械比较了解,对电器这块就差远了。编码器有没叫老师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母磨损间隙过大?分析得不对。进15丝的话,照你说法,可能实际一点都没进给,排开丝杆间隙。

如果是伺服的,编码器出问题,就报警,如果是步进的,编码器只对车螺纹有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非常感谢!设置都正确,怀疑是不是电气方面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