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鸡蛋与热处理工艺

楼主(2015-05-10):
今天煮鸡蛋的时候突发奇想,觉得这煮鸡蛋与热处理工艺有几分相似,且听我讲给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从鸡蛋下锅起就开始加热,这加热也是有学问的,要是太快,鸡蛋会裂开,鸡蛋就不好吃了;而金属的加热速度也对金属的性能会有很大影响,比如磁感应加热,由于加热速度很快,所以只是表面有了很高的温度,对芯部影响较小。
等到水开,基本就进入了保温阶段,保温时间的长短是鸡蛋的口感最主要影响因素,时间长了,鸡蛋会老;时间太短,鸡蛋又很容易煮不熟。对于金属材料来说,保温时间短可能会造成相变不充分,进而影响金属的力学性能;保温时间太长又会导致相变过渡,冷却后不能完全转化。
鸡蛋差不多熟了,就该关火降温了,关火后可以不将鸡蛋捞出,随水自然冷却(个人觉得这样的鸡蛋好吃又好剥);还可以放在空气中自然冷却;当然也可以直接放进冷水中快速冷却(不过个人觉得这样难吃又难剥)。这就对应了热处理工艺中的炉冷、空冷、淬火,由于冷却速度不同,所以产生的金相组织也不相同,力学性能各有优缺。
以上就是一点小小的感想,仔细回想一下就会发现好多加热再冷却的食物都有这样的特性,那么是不是热处理的工艺也可以用来做更好吃的饭呢?要是只将热处理的思想用在为了获得力学性能更好的金属材料上是不是有点狭隘了呢?这个世界很神奇,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同的,要是我们解放我们的思维,大胆的猜测设想,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收获,希望大家都能跳出那个思维的圈圈进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网友:
最近正想扩充金属材料和热处理方面的知识,学习了。

网友:
比如磁感应加热,由于加热速度很快,所以只是表面有了很高的温度,对芯部影响较小。

这个,跟速度还真没什么关系。别瞎想。你频率不同,加热深度就不同。

你能拿鸡蛋类比是个好事,但是个人认为你对金属热处理的过程还需要深入理解。例如保温时间长,不是冷却后不能完全转化,多半是晶粒粗大,反而影响性能。关于冷却,简单的说是冷却速度影响相变。但深入的说,过冷度影响原子移动能力,从而在不同温度下形成不同的金相组织。这个比鸡蛋要复杂的多。不同温度下组织的不同,又会引发晶间问题,例如碰撞等等。这些也大有文章。大侠继续深入学习即可。

网友(点评):
高频 电流趋肤效应!

网友:
想法很好。

网友A:
你说的不对,关于鸡蛋的不对,一看你就很少做饭
鸡蛋应该煮至九成熟最易消化。凉水就放鸡蛋,开锅三分钟迅速捞出鸡蛋,凉水激10秒。
凉水放蛋的目的是内外同时加热,缓慢加热,仿制爆炸,开锅三分钟这个时候蛋黄刚好开始凝固,如果当地海拔在2千米左右可以延长到5分钟,锅内的水位对这个也有影响。凉水激的目的是鸡蛋收缩,蛋壳的弹性模量比蛋青小,所以蛋清收缩的更厉害,这样会脱离蛋壳,更容易扒皮。

还有一种工艺是蒸,因受外界工况影响较大,工艺参数根据现场实验而定。

网友(点评):
我只知道煮鸡蛋通常煮8分钟正好

网友(点评):
大侠是煮鸡蛋高手啊。

网友:
不管内容是否有些争议,但是看你的帖子很惊叹于你的心思细腻和善于动脑老,而且具有发散和跨越式的创新思维,这是很多人都不具有的,无关技术高低。加油!

网友:
人还是要多点想法,那样才能有意外发现。

网友:
热爱自己的工作

网友(2015-11-01):
鸡蛋不是晶体啊

网友B:
类比的想法很好,但这个类比有点牵强了。这个煮鸡蛋跟热处理类似的是其在外热条件下会变化,某些参数都需要控制,不同的控制会有不同的结果;这个很普遍,没有让人乍眼的相似点

楼主(2016-02-15):
引用 网友B:
类比的想法很好,但这个类比有点牵强了。这个煮鸡蛋跟热处理类似的是其在外热条件下会变化,某些参数都需要 ...

受教了!

网友(2016-03-16):
想法不错(⊙o⊙)哦

网友:
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想法,太棒了。
对热处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对,关于鸡蛋的不对,一看你就很少做饭
鸡蛋应该煮至九成熟最易消化。凉水就放鸡蛋,开锅三分钟迅 ...

大侠   煮鸡蛋都有这么高的学问   服了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啊,想象力还是很重要的,要鼓励啊。

网友:
煮鸡蛋蛋黄嫩最好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对,关于鸡蛋的不对,一看你就很少做饭
鸡蛋应该煮至九成熟最易消化。凉水就放鸡蛋,开锅三分钟迅 ...

煮蛋高手!

网友(2016-07-22):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对,关于鸡蛋的不对,一看你就很少做饭
鸡蛋应该煮至九成熟最易消化。凉水就放鸡蛋,开锅三分钟迅 ...

大侠牛逼啊,天天做饭的人从来只凭感觉。但是凉水冷却的确比较好剥壳

网友:
想法很好

网友:
煮鸡蛋确实是冷水激了之后好剥一些